[家电] 拆解清洗小天鹅波轮洗衣机(LittleSwan TB70-2128IS)

楼主(2022-02-18):
小天鹅波轮洗衣机买了6-7年了,一直没有清洗过,年前没事了,打算洗一下。

这是型号LittleSwan TB70-2128IS

全身照

波轮的螺丝卸下来

然后是这个轴上的螺母,锈死了

用錾子敲了几百下,螺母纹丝不动最后没有办法了,买了个专门卸洗衣机螺母的工具36-38两用的,年前不发货了,所以拖到了现在。

这个也敲了几十下,才把螺母松下来。

接着卸这个内筒

没有拉马,弄不下来,不是专业的,不想再买个,于是想想办法吧。

用方钢加上2个长螺丝加上千斤顶加工了个向上顶的拉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卸下来了。

内筒卸下来就大功告成了,剩下的就是清洗了,外壁很脏的,过滤网打开后是像泥似的泥垢,怕闪着各位的眼,就不拍了。

清洗完的内筒

中间那个6角型是铝的,千斤顶居然没有拉坏它。

清洗完的部件

这是外筒

演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这个,N年不拆,拆了在按上后会不会漏水?密封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N年不拆,拆了在按上后会不会漏水?密封性如何?

不漏水,因为拆的是上面,密封在下面。

网友:
有个海尔的波轮洗衣机,只能向一个方向转,脱水正常,说是离合器坏了,也有说是弹簧坏了,但是换了弹簧故障依旧...

网友:
其实波轮的 脏不脏 拿光源从不锈钢挡板的孔照进去  从边上的孔就能看见

网友B:
现在波轮有单筒的

网友:
我连波轮的不锈钢螺丝都无法拆下,更别说清洗内筒了。

网友:
这个看一看 和我家的一样,也打算拆一下清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波轮有单筒的

全自动波轮洗衣机都是单筒,洗衣甩干2合1。半自动手动才是双缸洗衣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自动波轮洗衣机都是单筒,洗衣甩干2合1。半自动手动才是双缸洗衣机。

错啦,一般波轮洗衣机都是双筒,内桶有眼的,
海尔颐人这款是全封闭内桶,卖六七千呢

网友:
清洁剂泡掉多少算多少,一拆还的买专用工具和换密封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啦,一般波轮洗衣机都是双筒,内桶有眼的,
海尔颐人这款是全封闭内桶,卖六七千呢 ...

什么原理呢?一般都是一个塑料外套里面一个不锈钢桶
这个只有不锈钢内桶?
滚筒也是内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