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工具Flash.SET文件闪存颗粒参数官方定义说明(转载)

楼主(2022-02-18):
Flash.SET文件位置:量产工具文件夹 -> FlashDB文件夹 -> 2258文件夹 -> Flash.SET文件。

以下列闪存参数为例:

Samsung,64Gbit,K9GCGD8U0A=EC,DE,A4,7A,68,C4,1,08,0640,01024,0128,08192,07988,02000,04,01,01,1,32,21,0,01,3F,01,0303,00,00,00,00,00,25,10,00,04,00,09,11,8F,00,40,0,0,02,04,FF,FF,03,00,3,01,0001,0001,3E,01,01,44,44,33,3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官方定义为:

Manufacturer,Capacity,Part Number=ID0(H),ID1(H),ID2(H),ID3(H),ID4(H),ID5(H),Flash Type(D),Page Size(D),Spare Byte(D),Block Size(D),Page Number(D),Block Number(D),Minimum Block Number(D),Die Address(H),Plane Number(D),Internal Chip Number(D),CE Number(D),Channel(D),Flash Interface(H),Process(D),Sub-Process(H),Strong Weak Table Select(D),Flash CMD Option1(H),Flash CMD Option2(H),Table Setting(H),SLC CMD Ptn1(H),SLC CMD Ptn2(H),Reliable SLC Mode Option(H),SDR tWC(D),SDR tRC(D),DDR tWC(D),DDR tRC(D),CMD Set Table(D),Read Retry Table(D),SLC Read Retry Table(D),Initial Invalid Block Page(H),Initial Invalid Block Column(H),Initial Invalid Block Pattern(H),Initial Invalid Extend Option(H),ECC Bit(D),VccQ(D),Vcc(D),IO Driving 1(H),IO Driving 2(H),IO Driving 3(H),IO Driving 4(H),Endurance 1(D),Endurance 2(D),Endurance 3(D),Setting Status(H),Flash Status 1(H),Flash Status 2(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1(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2(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3(H),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33V(H),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33V(H),SM2258XT mSATA_Driving1_33V(H),SM2258XT mSATA_Driving2_33V(H),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18V(H),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18V(H),SM2258XT mSATA_Driving1_18V(H),SM2258XT mSATA_Driving2_18V(H),SM2258XT SLC_Block(H),SM2258XT ODT Option(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4(H),SM2258XT Flash Interface Speed(H),SM2258XT SLC Endurance 1(H),SM2258XT SLC Endurance 2(H),SM2258XT SLC Endurance 3(H),SM2258XT Flash Output Driving(H),
Samsung(制造商),64Gbit(容量),K9GCGD8U0A(零件编号)=EC(1、ID0),DE(2、ID1),A4(3、ID2),7A(4、ID3),68(5、ID4),C4(6、ID5),1(7、闪存类型),08(8、Page Size页大小),0640(9、Spare Byte备用字节),01024(10、Block Size块大小),0128(11、Page Number页数量),08192(12、Block Number块数量),07988(13、最小块号),02000(14、管芯地址),04(15、平面号),01(16、内部芯片号),01(17、CE编号),1(18、Channel通道),32(19、Flash Interface),21(20、Process),0(21、Sub-Process),01(22、Strong Weak Table Select),3F(23、Flash CMD Option1),01(24、Flash CMD Option2),0303(25、表设置),00(26、SLC CMD Ptn1),00(27、SLC CMD Ptn2),00(28、可靠的SLC模式选项),00(29、SDR tWC),00(30、SDR tRC),25(31、DDR tWC),10(32、DDR tRC),00(33、CMD设置表),04(34、读取重试表),00(35、SLC读取重试表),09(36、初始无效块页面),11(37、初始无效块列),8F(38、初始无效块模式),00(39、初始无效扩展选项),40(40、ECC位),0(41、VccQ),0(42、Vcc),02(43、IO驱动1),04(44、IO驱动2),FF(45、IO驱动3),FF(46、IO驱动4),03(47、续航力1),00(48、续航力2),3(49、续航力3),01(50、设置状态),0001(51、闪光灯状态),0001(52、闪光灯状态2),3E(53、SM2258XT闪光灯CMD选项1),01(54、SM2258XT闪光灯CMD选项2),01(55、SM2258XT Flash CMD选项3),44(56、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33V),44(57、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33V),33(58、SM2258XT mSATA_Driving1_33V),33(59、SM2258XT mSATA_Driving2_33V),00(60、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18V),00(61、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18V),00(62、SM2258XT mSATA_Driving1_18V),00(63、SM2258XT mSATA_Driving2_18V),0000(64、SM2258XT SLC_Block),00(65、SM2258XT ODT选件),00(66、SM2258XT Flash CMD选件4),00(67、SM2258XT Flash接口速度),00(68、SM2258XT SLC耐用性1),00(69、SM2258XT SLC耐用性2),00(70、SM2258XT SLC耐用性3),00(71SM2258XT Flash输出驱动),

有很多64就结束了,65-71,都默认为0

1-6:FLASH ID

7:闪存类型:1:MLC,2:TLC,3 :MLC L06B,4: 3D TLC

10:Block Size块的大小,单位KB

64:SLC模拟缓存,在开卡设置里有个选项Dis Write Cache,当不勾选时就是开slc缓存

修改方法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203-1-1.html

网友(2022-11-23):
非常实用的教程,进阶不读!

网友(2023-03-06):
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
mark ......需要再来!

网友A(2023-05-14):
学习了!
2258H的有吗?

网友:
不明觉历呀

网友(2023-11-05):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2258H的有吗?

试一试这个吧。看看能用不能

网友(2024-09-20):
非常实用的教程

网友(2024-11-03):
Manufacturer, Capacity, Part Number=
ID0(H)
ID1(H)
ID2(H)
ID3(H)
ID4(H)
ID5(H)
Flash Type(D)
Page Size(D)
Spare Byte(D)
Block Size(D)
Page Number(D)
Block Number(D)
Minimum Block Number(D)
Die Address(H)
Plane Number(D)
Internal Chip Number(D)
CE Number(D)
Channel(D)
Flash Interface(H)
Process(D)
Sub-Process(H)
Strong Weak Table Select(D)
Flash CMD Option1(H)
Flash CMD Option2(H)
Table Setting(H)
SLC CMD Ptn1(H)
SLC CMD Ptn2(H)
Reliable SLC Mode Option(H)
SDR tWC(D)
SDR tRC(D)
DDR tWC(D)
DDR tRC(D)
CMD Set Table(D)
Read Retry Table(D)
SLC Read Retry Table(D)
Initial Invalid Block Page(H)
Initial Invalid Block Column(H)
Initial Invalid Block Pattern(H)
Initial Invalid Extend Option(H)
ECC Bit(D)
VccQ(D)
Vcc(D)
IO Driving 1(H)
IO Driving 2(H)
IO Driving 3(H)
IO Driving 4(H)
Endurance 1(D)
Endurance 2(D)
Endurance 3(D)
Setting Status(H)
Flash Status 1(H)
Flash Status 2(H)
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1(H)
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2(H)
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3(H)
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33V(H)
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33V(H)
SM2258XT mSATA_Driving1_33V(H)
SM2258XT mSATA_Driving2_33V(H)
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18V(H)
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18V(H)
SM2258XT mSATA_Driving1_18V(H)
SM2258XT mSATA_Driving2_18V(H)
SM2258XT SLC_Block(H)
SM2258XT ODT Option(H)
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4(H)
SM2258XT Flash Interface Speed(H)
SM2258XT SLC Endurance 1(H)
SM2258XT SLC Endurance 2(H)
SM2258XT SLC Endurance 3(H)
SM2258XT Flash Output Driving(H)

这样看起来就清晰多了

网友:
不错的教材,学习将来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