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视拆下无源4欧双15w音箱,想配个功放加播放一体设备,请推荐!

楼主(2022-02-18):
如题,SHARP电视上拆下来的条状音箱。无源。
有调料了差饺子,请推荐合适的饺子。
品牌、价格请一并明示。
预算控制在1k之内吧。
家里有个装置的车载CD机,当年买车换导航屏幕换下来的CD机。除了CD外其他不能放。不用。

楼主:
要是有喜欢的,可以拿走哈。
顺便说一下,还有一台SHARP原装42寸液晶1080P电视,屏幕下部三分之一图像不正常,暗并色失真。
有喜欢的可以一并拿走,钱随便给。
定位:济南

网友:
撸个车机来推

网友:
车机来推,只能说能响。
一般的,电视机的喇叭,阻抗都大于8Ω,就是16om的。车机的输出,基本都小于8Ω,就是4om的,甚至是2om。
出声,肯定能。就不要奢谈什么音质,效果了!

网友:
音箱放几张图看看

网友:
5532+1521够用了

楼主:
有成品么?
得功放+解码一体,可不能为了醋配一顿饺子。

网友:
你这就是典型的捡了车钥匙配车呀,有了喇叭得配功放,有了功放得配音源,线材就免了

网友:
电视机喇叭不适合专门用来听音乐

网友(2022-04-24):
TV喇叭也就听个响,某宝上随便淘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一千元可以买一对不错的木质箱体有源音箱了。

网友:
有CD了,做个1875吧,放音箱里,做成内置,成有源音箱了,配CD机不正好啊。1875简单啊,几个外围零件,音质也过的去,火了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