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薅羊毛的打板,已经用上,总结下

楼主(2022-02-18):
包装不错。

元件大小正好合适

之前是用洞洞板做的,
改过来吧

正常使用。

总结下问题:
1,电路设计问题,灯光刺眼,计算是12V 电源,1K 电阻,2V 的LED 电压。10mA 电流,
    后来用 热缩管套起来了。
2,上螺丝钉的孔开的是2.毫米,螺丝不好配,应该开3或者4毫米这样的孔,螺丝比较好找。
3,焊盘的孔普遍偏大,虽然元件好穿了,但焊盘小了。
    我怀疑原来是 标准是2层板过孔,过孔穿铜会占点焊盘面积,
   但是我选择的一层板,这过孔穿铜部分没有了,
  应该适当将焊盘缩小
     或者用2层板。

4,有条件应该覆铜,或者 加大 焊盘部分铜的面积,这样 焊盘会耐用些,有个焊盘被我焊脱了点,
    没错就是电阻的一个焊盘。

网友A:
这……有点太浪费了吧?洞洞板一点不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太浪费了吧?洞洞板一点不影响啊

他的目的是薅羊毛...

网友:
一分三,搞什么用的?不加个开关

网友:
单面板。。。从来没有打样过,这么简单的直接搭棚不更好

网友:
这种羊毛不值得好了。

网友:
这叫分支器?

网友B:
谁分享个jbc和t12手柄支架的打板文件,我也薅羊毛

网友C:
下一步打板JY01主控自启动无感无刷电调,内置3颗多圈电阻,硬件可调软启动刹车转速等参数。

网友:
竟然是单面板,电阻换成10k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

网友:
单面板就打过铝基板,其他设计全是双面板,哪怕不在上层走线

楼主:
孔开大了,焊盘一圈又小了,焊锡不好搭上啊,

网友:
12v我接3v白灯珠用5K的小电阻,这个小绿灯我估计用10K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过你的很多帖子感觉你应该是大佬级别的,现在看你这个帖子发现好多地方都是小白一样的失误,我还以为这是很多年前的帖子。看样子你是第一次打板,你这种走线少的直接加大走线甚至铺铜代替走线,这样好处多多,不容易掉焊盘,减少走线阻值,还能通大电流不发热,焊盘孔可以改小宽度,好多现成的元器件焊盘中间的孔都很宽,中间孔不变的情况下焊盘可以加大,这样方便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打板JY01主控自启动无感无刷电调,内置3颗多圈电阻,硬件可调软启动刹车转速等参数。 ...

有没有原理图,我本想画一个的,网上搜的总是感觉不正确就没画。

网友:
立创EDA默认的元器件普遍焊盘偏小,适当加大
焊盘直径超过线宽可以加泪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分享个jbc和t12手柄支架的打板文件,我也薅羊毛

立创开源平台上一大堆

网友:
这种机械插件,应该用双面板,金属化过孔,相当于一个小铆钉,比单面板的焊盘牢靠多了,焊接也简单,加点助焊剂温度高锡要融化到背面,冷却后暴力都拔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