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万里通UV5F对讲机拆拆看 说说使用体验

楼主(2022-02-18):
因为TK208被搞出毛病,手头没有可以显示频率的V段机子,自己手头都是几十岁历史的老机器,刚好换新升级一下,在进口品牌和国产品牌中纠结半天最终因为钱包扁扁的缘故入手了这一款万里通UV5F,没有入手其它机子的取舍主要是看中了一键扫频功能,因为我有几个不带显示屏的写频机,有扫频方便一点。
然后看网上的测评这个机子接收灵敏度还可以,同款造型这个应该是原版机非贴牌。
到手后用了几天先说体验后贴拆机图吧。
第一中文菜单操作简便,上手就会用。
第二电池标注6000毫安,实际USB表测试充入的容量大概也就3000毫安,我在B站询问的结果是7.2V1500毫安电池基本相符。然后机身自带C口的充电电流太小了,只有500毫安的样子,充满电池需要7-8小时。电池充满电压8.2V,电池耗尽自动关机电压6.4V。配套座充的标称充电速度7.2V500毫安,这个没有实际测试,按标注充满需要3-4小时,比机身C口快一倍。机器待机情况一般,威泰克斯vx210的写频机大概单守听中继4-5天,这个机子2天多一点就没电了。电池这一块得想办法改造一下,加大容量和充电速度。
第三,收音机有自动搜索,但是没有存台功能,可以手动设置频率,换到那个听那个。不能存台是个缺陷。
第四,一键扫频用着还行,频率基本差一样,439.975可能会扫出来439.9745,四舍五入就行了。另外摩托罗拉的那种409m的公众免照对讲机的压音扫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409m有16个频点,每个频点有16个压音,可以组合16×16=256个通信频率,不知道为什么扫不出来压音呢。
第五,机子声音保真度差一点,手头的几只老机子对比,声音最好是icom,下来是建武,然后是威泰克斯,最后万里通垫底。不清楚是单纯喇叭的原因还是本身设计的原因。头条上看万里通和八重州的4x,6R,7R的对比,国产的万里通和4x都有这种话音不太清晰的现象。
总结,ham玩机的话除非特别需要扫频不然不建议入手,咸鱼市场二手6R大概5-6百,看介绍比较好,车友粗用的话这个机子廉价,可以入手丢了不心疼。

下面开始贴图。

网友:
要扫码为什么不买一百块的手持频率计?

网友A:
国产机故障率比较高,开关旋钮,按键,过一两年就故障频繁,玩玩还可以,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机故障率比较高,开关旋钮,按键,过一两年就故障频繁,玩玩还可以,价格便宜 ...

声音不好,其它还行,到底是新机子内部做工整洁干净,不想老机子元件整板整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音不好,其它还行,到底是新机子内部做工整洁干净,不想老机子元件整板整板。

论坛助手,iPhone ...

滤波器都没有一个,稍微复杂点的电磁环境,抗干扰能力低,直接歇菜。发射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用功率计测试达标,甚至比标称功率还高,但是实际效果不敢恭维,人家摩托罗拉的机器发射波形是尖的,这种国产机波形乱七八糟的发散。 别问哥为什么知道,哥玩业余无线电18年,手头的机器都近百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都没有一个,稍微复杂点的电磁环境,抗干扰能力低,直接歇菜。发射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用功率计测 ...

大佬多点评几句啊,是电子小白真是是啥都看不懂,就是看着很简洁。

楼主:
忘了贴一张电池完全充电测试图。USB端过去的容量。

网友:
感觉做工比几十块的写频机好不了多少,

网友:
集成度高了肯定简洁,但最终还是受制于成本,这两年新牌子挺多,静待各位友台试水
DE BG6AWM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