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 UT89XE UT39E的做工

楼主(2022-02-18):
1.本来想听大佬说买了UT61E+和UT89XE就不需要买别的了,但是UT39E在路上了也就没有退

2.UT39E是优利德的上一代产品,UT39E+听大佬说是反向升级,UT39E+的DM0660上4位半太虚了,

3.UT61E+和UT89XE算是同一代产品,UT39E的外壳做工,估计连优利德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实在是太烂了,那回收塑料用的,连普通的脸盆塑料都不如,我为这句话负责,不接受任何反驳。

4.UT39E的电池仓那是真太操蛋了,不盖上盖子,电池是弹出来的,也就是不盖上盖子无法通电使用

5.其他都能忍,最不能忍的是UT39E那蜂鸣器,我的妈呀,是用两个弹簧做触点的,通断档的时候,表笔短接,声音时大时小,断断续续,叽叽喳喳的,那个难受啊,10块钱的万用表都比这玩意强。本人清洗了好多次,也无法解决

4.当然UT39E作为4位半万用表来说那是完全合格,好在优利德自己有错能改,这一代产品的外壳做工那是质的飞越

网友:
恭喜入得中意的工具

网友A:
61E+啥都好都能接受。唯独二极管档烂了。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网友B:
买这么多优利德

不选其他牌子?

网友:
如果不是特别需求就不建议手动量程万用表了。但自动量程一定要带手动量程按键,这点是我个人特别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优利德

不选其他牌子?

支持国货从我做起,哈哈哈

网友:
蠢笨蠢笨的
虽说我都众仪101温漂的没谱
但他小巧好看啊

网友C:
自从用了30块钱包邮的垃圾山寨万用表之后就再也不想看这些贵价表了。
虽然精度和胜利、优利德之类的没法比,但是他档位、量程都是全自动的,好用啊,本来以为用个一年就会坏了,结果用了三四年了都坏不了。可能是因为所有的都是自动的,也就不会像我上一只表那样因为档位、量程选择错误而烧掉吧

网友:
我用的UT39C,壳子看起来没啥毛刺,不过螺丝柱拧多几次就有点发白,估计塑料不是很好,没有胜利890材质好,蜂鸣器的确垃圾,声音就断断续续的还贼小,胜利890的声音就很清脆,但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用了30块钱包邮的垃圾山寨万用表之后就再也不想看这些贵价表了。
虽然精度和胜利、优利德之类的没法比 ...

UT136B+也不贵啊,75包邮,挺好的,30元以下的真的没必要,一个表75元,能用好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优利德

不选其他牌子?

你的回复让他思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1E+啥都好都能接受。唯独二极管档烂了。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我的61E二极管档挺好啊,没什么问题啊(自己改了自动关机,没改背光,觉得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UT136B+也不贵啊,75包邮,挺好的,30元以下的真的没必要,一个表75元,能用好几年 ...

我30块的表也用了好几年了。最近又买了几只,需要的地方都放一只。
我不是没有好的贵的表,我200多块的胜利已经躺在柜子里好几年了。这边精度确实高,但是奈何实用性和30块钱的垃圾表差了十万八千里。你用过就会知道30块钱的垃圾表真的用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30块的表也用了好几年了。最近又买了几只,需要的地方都放一只。
我不是没有好的贵的表,我200多块的胜 ...

我也是,自己的9205改了一个3000毫安的小米手机电池做供电,30元钱的手动表确实好用,9V供电也能点亮LED等等,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没有背光,一旦习惯了背光常亮就回不去了,而且改3000的电池完全不担心电量问题,可惜我的9205没有背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61E二极管档挺好啊,没什么问题啊(自己改了自动关机,没改背光,觉得没用)。 ...

61E的二极管档是极品,61E+的二极管档是辣鸡。。响应时间前者是4ms。后者是300ms。

61E魔改自动关机后静态电流200uA。61E+原生自动关机静态2uA。

其他挡位精度稳定性61E+吊打61E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E的二极管档是极品,61E+的二极管档是辣鸡。。响应时间前者是4ms。后者是300ms。

61E魔改自动关机后静 ...

原来如此。我的61E改自动关机是加了MOS管关断,静态电流几乎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E的二极管档是极品,61E+的二极管档是辣鸡。。响应时间前者是4ms。后者是300ms。

61E魔改自动关机后静 ...

稍微抬一下杠,可能是我脑子反应慢,61e+的二极管档位没啥感觉,感觉61e+很好用,就是太大了,完全可以做的很小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微抬一下杠,可能是我脑子反应慢,61e+的二极管档位没啥感觉,感觉61e+很好用,就是太大了,完全可以做 ...

61E+用二极管档跑线体验太差,延迟太长了。不像61E的4ms基本感觉不到。。
另外61E+的蜂鸣档跑线也不太好用,蜂鸣档延迟不稳定忽长忽短的。
跑线用的多的61E远比61E+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自己的9205改了一个3000毫安的小米手机电池做供电,30元钱的手动表确实好用,9V供电也能点亮LED ...

9205就算了。我30块的不是手动表,是全自动表,档位自动,量程自动。就是精度不高。
以前我也觉得精度要高一点,所以去买了胜利的表,5999显示,量锂电池能精确到mv。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大多数时候,或者说根本就是所有的时候,都用不上那么高精度。锂电池4.200和4.199没什么区别。常用电压5.2和5.18也没什么区别,3.30和3.25或者3.35也没区别,又不是高了或者低了那么一点就会爆炸或者不工作。所以现在一直用的这种便宜的全自动表。
至于电池,这种表都是用2节AAA 7号电池,用一年都还有电,这种电池又便宜的要死,还哪里都有的卖的,我都懒得改锂电池了。狗东9.9买了40节双鹿,反正遥控器也是用7号电,40节电池随便糟蹋了

网友:
做工好想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