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来猜猜看,我这被动散热够用不,1.5P全直流变频空调的板子

楼主(2022-02-18):
闲没事拆空调玩,把外机主板拆下来了,一看这板子所在位置环境也太恶劣了。给它换个地方。
现在弄了个铸铝防水盒,大小合适,就是不大好弄风冷,就想了个办法,拿3*30的铜排当导热体,靠外壳被动散热。
现在介绍下大概数据。这板子是1.5P全直流变频空调的板子。大小是165*210左右。铸铝防水盒是280*200*80.原来这个板子上部是整流桥/PFC的IGBT/快恢复二极管/IPM模块共用一个150*54*48底板厚7mm的铝散热器,靠外机风扇散热。
现在大家猜猜我这改装的靠铸铝外壳的被动散热够不够用。。enmm就以满载制热15分钟这几个功率器件温度80以内为准。
明天就通电试试,今天懒得动了。

补充内容 (2022-4-5 20:10):
更新在18楼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热管,把热量倒到机壳上,那么重的铜板很容易受重力和热胀冷缩造成芯片脱焊,以前我给路由器加散热片,造成了两个路由器芯片脱焊,才知道为什么电脑主板的南桥之类的芯片的散热片都是用弹簧压上的

网友:
美的的冷媒环主动散热感觉更可靠。

网友B:
真羡慕平房能自己修理室外机。父亲楼房幸亏是零几年质量过硬新科空调,到现在定频室外机没出问题,室内机出过一次出风口导风叶片卡死父亲修好。

网友:
真是 会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平房能自己修理室外机。父亲楼房幸亏是零几年质量过硬新科空调,到现在定频室外机没出问题,室内机出 ...

定频省心的多。

网友C:
外机工作时有风扇主动散热,你这样能保证铝外壳5-60度以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热管,把热量倒到机壳上,那么重的铜板很容易受重力和热胀冷缩造成芯片脱焊,以前我给路由器加散 ...

买了几个热管,但不太想用,因为这些没什么牌子的热管看起来很单薄。感觉不靠谱。而且手头没低温焊锡,不太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平房能自己修理室外机。父亲楼房幸亏是零几年质量过硬新科空调,到现在定频室外机没出问题,室内机出 ...

我家5楼。外机在开放的阳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热管,把热量倒到机壳上,那么重的铜板很容易受重力和热胀冷缩造成芯片脱焊,以前我给路由器加散 ...

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看见那些攻丝的洞了嘛,它要固定外壳上的,倒不会因为重力对IC有什么负担。热胀冷缩倒是个问题。也没事,先装上试试。反正热管现成的都有,这个方案不行就继续改呗,低温焊锡膏在路上呢。还没到。
不过能买到的热管全是没牌子的货,真心不信任。。。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机工作时有风扇主动散热,你这样能保证铝外壳5-60度以下不?

我瞅外机放主板那里要是夏天可能气流温度就有四五十度。。。

网友:
真羡慕你那么有时间(闲的蛋疼),

楼主:
唉!
试过了,就不拍图了,没啥拍的,都没加上盖试了一会,也就两三分钟。IGBT和快恢复管不热,但IPM模块太热了。就是跟IPM模块接触的那部分铜排烫手,跟机盖接触的铜排温热。这铜排导热不行,两部分温度差太多了。
这是逼我用热管啊!
等我低温焊锡膏到了改完再来报个到。。

网友:
换超频三北海,南北桥散热器试试。。如果能有北海2就更好了

网友:
热管有介质转移热量的  比铜排效率高

网友D:
楼主真是闲的。。。。。。。。。我们粤语说的,多旧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闲的。。。。。。。。。我们粤语说的,多旧鱼,。。。。。

对啊对啊~~~不过过几天就有玩的了。今天淘了个示波器玩

楼主(2022-04-05):
前段时间继续改造了一下,熟悉了一下热管焊接。
然后弯了两根,这玩意空间受限,好的散热方案要么是IPM模块没法拧螺丝,要么是外壳上没法拧螺丝。弄来弄去弄了个凑合用的先试试。
试机结果是比原来整根铜排的要好,但还是不能满足被动散热的需要,制热模式输入电流5A左右的时候,十分钟模块温度就会升到75度+。
想了下,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第二图下方那个模块热管与底部散热的热管间的热阻有点大。。。
先不弄了,MD疫情弄的快递都不能收到。等以后再弄几个热管也再淘淘看有没有合适的机壳然后再弄个。
这次这个有点难看了,看不下去。。

网友:
为什么要想那么复杂呢,把原来的铝散热片,定做个铜的就好了,,,

要么高级点2个方案,一水冷散热,但是水泵耐久度是问题,而,制冷余温帮助散热,多买一条铜管带入去,焊进去铝片上,用空调回气管余温帮助散热,现在又得空调厂家高端机就是这种方式,

网友(2022-11-09):
学习了,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