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原车没后视镜加热怎么改装,那些没用过后视镜加热的就不麻烦了

楼主(2022-02-18):
新定了一台埃安Y电动车,14万的裸车价居然没有后视镜加热,后后窗玻璃除雾也没有,有什么办法可以加装呢,油车的话加装很容易,原车一般都留有线束,电车加装不知道怎么搞,网上也没有现成的方案,目前最急切的就是后视镜加热,毕竟雨季要来了。目前的想法是买个后视镜加热片自己加装在后视镜,然后在保险盒接电,再单独加装开关,因为现在的车都只有一个大屏,没有物理按键,集成度太高

网友A:
我觉得这些玩意不是必需品,开慢点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B:
网约车专用车, 很难赚到钱了

网友:
方案可以,电压要匹配,不知道电动车有没有12V电源,有的话电流够不够,没有预留线束的话布线挺麻烦的

网友:
电车的集成度太高,没有的只能自己摸索加装了,保有量决定了市场上不会有很多现成的改装方案,我的电车想加电尾门,还是没敢下手,虽然最高配有这个配置,设置集成在车机李,貌似后加只能外挂控制盒跟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约车专用车, 很难赚到钱了

怎么赚不到,割韭菜啊。

网友:
反光镜防雨膜

说不定有加热的硬件,是你买的低配车没激活。 互联网公司思维:先给你用盖中盖版,等你觉得别扭了再出付费升级服务。

网友:
如果高配款有加热功能
那就很有希望预留了线束

网友:
后档玻璃除雾没有,这不科学,没碰上过

网友:
买一对几块钱的后视镜雨眉,好多出租车上面有,不用改线路,简单粗暴。
后视镜加热下大雨的话没啥用。也没有想象中的好。
后档除雾不好改装,买那种汽车防雾喷剂,喷上去能管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些玩意不是必需品,开慢点比什么都重要...

开慢点不一定是安全的。

网友:
好像我的车有但没用过,下次看看怎么打开

网友:
确实不应该,都14万了,加一套后视镜加热,能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用加热片,取雾灯电,毕竟雨天开雾灯,正好也给后视镜加热了

网友:
买个小众车,改装完出了问题,需要维修的时候,又被屠龙刀砍一下,等着受吧。

网友C:
带加热的镜片就是后面贴的加热膜,自己拆了贴个也可以,单独引根线到车里控制,直接用机械开关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加热的镜片就是后面贴的加热膜,自己拆了贴个也可以,单独引根线到车里控制,直接用机械开关就可以 ...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网友:
有那种后视镜的加热膜,可以把镜片和镜片支架剥开粘在里面,再引线,电源的话整车在继电器盒里面有12V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
基本没用过那个功能

网友:
喷一层驱水剂。
话说这些造车新势力,造出的车都是些畸形,常用功能缺失,花里胡哨没实际用途的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