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做过天花板隔音的坛友吗?对脚步声、挪东西声有没有用??

楼主(2022-02-18):
(图片)

网友:
从技术角度看,“msz09861”回复的比较合理。
1,改造方案:六个面都要做隔音:包括门窗。基层用隔音毡或泡沫铝连铁龙骨锚固,上覆高密聚氨酯/挤塑板,能一次性硬泡喷涂巴斯夫料更好,成本会略高。20平有2万块材料成本可以将噪声减低30db(500hz及以上频率),对比半米的混凝土只能隔音20-30db,基本可以满足一般的需要了,只是使用各方向空间将会压缩至少20厘米。
2,移动方案:买个现成的可拆卸睡眠仓,仓底与地面间由二层隔音版+减震弹簧浮动连接,安装成本也2万左右。搬家时可以带走。
以上未计算人工及运输费用,由于空间压缩,无论哪一个方案,都应加强通风。

网友:
我感觉有一定的作用,但不会特别明显,楼上在地板下面装肯定有用

网友A:
光装天花板没有用,舍得花钱的可以考虑装个整体静音室,就像 专业录音室那样的。

网友:
吸音棉要包墙,天花板的要留空,用上波浪棉,完全静音是不可能的,因为钢筋水泥也会传音。

网友:
要用比较厚的那种隔音棉,直接钉楼顶上,然后中间蓬松隔音海绵,下面掉个顶,基本问题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装天花板没有用,舍得花钱的可以考虑装个整体静音室,就像 专业录音室那样的。 ...

有那钱换楼了。我组织过单位建筑消音室的建设,花老鼻子钱了。属于房中房:20平方的房子,光隔音弹簧就30万(2011年价格),一个隔音门4万......。效果真不错!

网友:
我组织过单位建筑消音室的建设,花老鼻子钱了,属于房中房:20平方的房子,光隔音弹簧就30万(2011年价格),一个隔音门4万......。效果真不错!   你的方案,建议你不要做,不能说没效果,但作用有限,因为传导声音的混凝土,你没办法隔音啊!如果做全屋隔音,有点效果,花钱多,仍难达目的。仅供参考!

网友:
把楼上买了,或其它手段驱逐,留空

网友:
简单的方案基本没效果,专业的方案价格够你买套新房子了(小地方的房子)。这种脚步声都能听的清楚的就是楼板太薄了,商品房基本都这样。农村自建房基本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除非整个房间四壁都做,否则肯定没用,声音主要还是墙在传

网友B:
去打听一下医院住院部是怎么弄的隔音,比如楼上拖椅子或摔椅子,楼下基本都没声音,更别说脚步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打听一下医院住院部是怎么弄的隔音,比如楼上拖椅子或摔椅子,楼下基本都没声音,更别说脚步声了 ...

医院都是省市规划设计院出结构设计,楼板很厚,至少20cm起,因为医院作为公共医疗设施,基本都是公家出资不考虑成本,设计寿命100年起的那种,因为楼板厚,隔音效果比农村自建房还要好、商品房楼板薄,隔音效果就很差,比如据我所知的某豆腐渣楼盘 楼板只有8cm,据已交房的业主说楼上楼下能无障碍聊天,楼下能听到楼上电话铃声...

网友:
简单点买耳塞,朋友家搞过一种装修有点用,缺点就是关门睡觉太热,就是用龙骨先把泡沫板撑在4面墙和天花板上(泡沫板紧贴墙),然后再龙骨架上贴毛毡,注意龙骨架地板间也要垫毛毡,最后在毛毡上贴墙纸,地板上铺地毯,窗帘用厚的,床和家具不能抵死墙放,总结就是用泡沫板和毛毡把整个房间除地板外全部和混凝土隔离开来。要么就是上震楼器,超过11点还制造声音就开,我们小区有几家也是不自觉,晚上11点多还在跳,结果震楼器一开马上就乖了,几次以后就再也不会了,

网友:
效果不好,我家就做了隔音,楼上不换鞋的话还是听得很清楚,电梯边的墙做了隔音有一点点效果。

网友:
买个震楼器互相伤害

网友:
刚才忘记说了,朋友家那个隔音方案时间长了味道不好闻,同时还有可能长虫这些。

网友:
买进口的耳塞 比如OHROPAX 舒适,隔音效果好

网友:
估计效果不会好,楼板太薄了,试试加一层吊顶装饰或许有效果

网友:
    我设计个隔音思路,用个隔音耳塞就解决了,还有房间在房间里装个超级亮的LED灯,用个倒计时定时插座控制,天亮时候自动通电亮灯,这样你就知道该起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