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疑问一个,内存条的型号 序列号和DRAM制造商

楼主(2022-02-18):
疑问一个,内存条的型号 序列号和DRAM制造商

为什么有的品牌 比如金士顿 信息很齐全,有的比如金泰克 威刚  信息缺失,部分有显示部分不显示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平常使用有什么影响,稳定性和兼容性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的按规矩都登记了(姓名 年龄身1分1证 住址家庭成员)  有的只登记了姓名和身1分1证 年龄

网友:
还有的黑户,啥信息都没

网友:
小厂家和公模产品不注重这块。U盘也是这样子,用芯片精灵检测,杂牌的就没有产商和型号等信息。

网友:
信息少了就可以用小容量的存储芯片了

网友:
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区分真假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内存最中间的那个小芯片里记录的信息,想怎么刷就怎么刷,君不知很多山寨专用条,不是金士顿就是三星的就这么干的。
还有每个厂家的信息格式可能存在变化,软件版本也存在变化,读取的数据可能也有变化。
内存用起来稳定就行了,不要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内存最中间的那个小芯片里记录的信息,想怎么刷就怎么刷,君不知很多山寨专用条,不是金士顿就是 ...

刷SPD工具 百度一堆每一个能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