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用黄油的后果

楼主(2022-02-18):
早期表用多了,档位会卡,磨损,接触不良这些,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加黄油或机油,今天玩UT18PRO时,抽屉里无意发现了几年前的便宜表,当时用的是黄油,因为在现场别人工具自带的,很久没有用,然后卡了直接用的黄油解决,今天拆开大神们自己看看吧?饱饱眼福,给自己个提醒。
黄油会干,也会粘上,对塑胶有腐蚀,

网友A:
喷wd40,这种位置wd40很难干

网友B:
对黄油没好感,因为我的车锁打的黄油全干了,比胶还粘,导致车锁都不能用了,去也去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黄油没好感,因为我的车锁打的黄油全干了,比胶还粘,导致车锁都不能用了,去也去不掉。 ...

我操,我的车也是,都是有故事的人啊,前面不懂啊,一坨硬绑绑的,我以为就我干过蠢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黄油没好感,因为我的车锁打的黄油全干了,比胶还粘,导致车锁都不能用了,去也去不掉。 ...

化油器清洗剂,10块一瓶,喷进去等10秒左右再甩干,重复3次基本ok

网友:
塑料用凡士林就可以

网友:
说好多次了,凡士林。任何油脂都不要加到锁芯里,除了少量石墨粉

网友:
黄油会腐蚀塑料,得用硅油。

网友:
我用的是汽车润滑油,液态的,用针筒吸,然后打在荷叶、锁孔部位。塑料的有专用的塑料润滑油,我记得是白色半固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喷wd40,这种位置wd40很难干

wd40绝缘性能不行,涂抹后测量交流电居然打火短路。

网友:
电风扇加了黃油,轴抱死,燒了

网友:
现在的黄油里加了大量类似胶的东西,油飞完后就剩胶质类的物质,像小孩子吃的QQ糖。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无腐蚀的钟表油,那个比较稀,用着还好,不知道各位大神用的什么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d40绝缘性能不行,涂抹后测量交流电居然打火短路。

你买的应该是假的吧?

截图是官方介绍的绝缘耐压!

我也经常使用WD-40,我购买的上面标注的是38000伏特/2.45mm不导电,电源开关也使用过,没有遇到过打火短路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应该是假的吧?

WD40 假的太多。  真货是甜腻腻的香味,假货一股刺鼻的农药味,成分明显不同。

网友:
塑料用润滑脂,俗称白油,几块钱包邮,一小盒估计能用一辈子。

网友:
复印机里的齿轮加了黄油过几天就腐蚀裂开。

我问了一下修理师傅,塑料齿轮加润滑硅脂,他们叫雪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WD40 假的太多。  真货是甜腻腻的香味,假货一股刺鼻的农药味,成分明显不同。 ...

你是行家啊!真品WD-40还是很好用的,使用范围很广的!
只是假货影响了一些人的使用效果!

网友F:
我以前用过猪油,效果还行,黄油没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用过猪油,效果还行,黄油没敢用

你厉害,不过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