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sd pro 2500 series 180g需要预热启动

楼主(2022-02-18):
我有这么一个盘,需要拿吹头发的热风机预热主控区域一会才能被电脑识别,正常识别然后就不用吹了,就像汽车发动机一样需要启动

楼主:
预热完成了就依靠自己发热工作了,跑圈干啥的跟正常ssd一样。我也拿热风枪加焊过主控,不管用,仍然需要预热。而且短接rom孔后不能被电脑识别。

楼主:
我推测是硬件故障,

楼主:
启动后让它跑圈没问题,就是慢一点,不过这是通过usb2.0转接卡连的

网友:
这不叫预热,这叫脱焊虚焊,找人补焊一下吧

网友:
主控虚焊,补焊一下应该就会好

网友A:
加焊油补焊,还不行拆下主控重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焊油补焊,还不行拆下主控重新焊接~

SF2281我没有植球网,现在先加热启动玩玩虚拟机下SF2000系列开卡

网友B:
海力士颗粒不能2次开卡。这个故障是虚焊了,用风枪开小风逐个吹一吹确定是那个芯片虚焊了,再加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颗粒不能2次开卡。这个故障是虚焊了,用风枪开小风逐个吹一吹确定是那个芯片虚焊了,再加焊就行了。 ...

好。我逐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颗粒不能2次开卡。这个故障是虚焊了,用风枪开小风逐个吹一吹确定是那个芯片虚焊了,再加焊就行了。 ...

请教一下,海力士颗粒不能2次开卡是为什么?我有一个intel pro 2500 360G的盘,也是sf2281, 海力士的颗粒,的确试用了很多不同的flash id都不能开卡成功。最接近的一个尝试是下载固件(用的27985的flash id)成功但是颗粒测试通不过。颗粒号码:H27QEG8VEA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