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D激光头疑问

楼主(2022-02-18):
光碟不转,进出仓到位后发现光头上下移动,就是不转。请问如何判断问题所在,到底是先检测光碟后才转还是先转才检测光碟有无才转?还有先检测光碟的存在是根据什么条件检测?还有CD碟主轴 的速度是不是恒速的,一直没有修过CD机。

   如果激光头老化检测不到反光回来的信号后判断为无光碟才不转有没有这种可能。激光头组件上一般有三个电位器分别是调哪些参数?

网友A:
光头上能有3个电位器的,一定是很老的光头了。

这个不能乱调,可以先查该光头的资料,看看每一个电位器是干啥的。

然后用万用表下陷测量电位器的原始阻值并记录,然后以这个值为中心正负20%以内调整激光头功率反馈电位器。

能读碟的话就用,还不行的话,基本就得换光头了。

对了,索尼的大眼睛光头会下陷,最好矫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头上能有3个电位器的,一定是很老的光头了。

这个不能乱调,可以先查该光头的资料,看看每一个电位器是 ...

激光二极发出的光用肉眼能判断出来吗?目前没有见到在上下移动时发出激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二极发出的光用肉眼能判断出来吗?目前没有见到在上下移动时发出激光 ...

正常的话,能看到红点,你可以盖一张白纸在上面。

一点都没有的话,可以怀疑光头回路有问题,也可能光头里有虫子做窝。

楼主:
激光管容易买到吗?

网友:
不知道是哪种CD机?有一部分CD机实际就是光驱加解码器换个外壳的,这种换个光驱就行了
就不用折腾光头了,直接换个光驱

网友:
据说激光管不要自己换,很容易被静电击穿。

网友:
光驱主轴电机转速是变化的,从中间越往外越慢

网友:
光头先上下移动,对焦成功后才启动主轴电机。主轴电机转速是变化的,开始读盘时光头位于光盘内侧,此时转速是最快的。

网友:
没有光盘主轴是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