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非主流的消防应急灯

楼主(2022-02-18):
我们常见的消防应急灯拆开以后是长这样的:

前两天见了一枚非主流的消防应急灯:

凑近看,好家伙,里面还用了工频变压器,功率还不小,至少5W的样子:

6V的ni-cd电池组,容量目测1500mah:

接线端子:

应急照明用的是小白炽灯泡,年代感一下子就来了:

板子上的外围电路,整流滤波加控制,和今天的应急灯大同小异:

谢谢观看!

网友:
两颗4W的白炽灯?还没现在一颗1W的LED亮啊

网友A:
目测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

网友:
还没拆下来应该是还能正常运行吧,这质量真好

网友:
早期的消防灯都用镍铬电池加钨丝低压灯,寿命长得,让厂家可以破产。

网友:
还用这种灯珠的?多少年了?

网友:
好像是单片机最先放电程序,没电后充满一次循环解决记忆效应。镍氢记忆效应可以忽略,变压器加限流电阻和稳压管应付。

网友:
这至少工作10年了吧

网友:
这种灯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

不太可能,有可能是00年代的。

网友:
做工比现在的好多了,现在就一节容量很低的镍镉电池,大概600mAh吧,配上2颗LED灯珠就完事了,不过亮度比钨丝灯高

网友:
一看落后的镍镉电池就知道至少30年前的老货了。

网友:
比较古老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