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神舟战神笔记本添加内存条组双通道,没想到启动速度还更慢了

楼主(2022-02-19):
最近迷上笔记本,隔一年又买了一个,想组成双通道,谁知道买回来的内存插上去底部差速度都慢。原来进系统8秒钟,插上双通道,内存进系统30秒。我也是醉了。30秒就30秒吧,不耽误我工作就行。

网友:
不是同一品牌吧

网友:
换同品牌同型号的试试

网友:
150W、塑料壳、台式机U。。。早些年叫移动PC

网友:
不同内存匹配的时候得把体质比较差的那根插在DIMM0的位置上,然后进BIOS加载默认值保存出来,这样速度就回来了,试试

网友:
仔细看了下,内存放的位置还真是随意……
新买的两根放同一台,旧的两根再单独放在一台,肯定不会出问题,试试

网友:
既不是品牌货,也不是同牌条,能兼容开机已经很给面子了,还想要速度?

网友:
同蓝天NB50,同K680E。
是不是你买的内存时序与原机的不一样?用CPUZ看看。

网友:
8秒? 不是从按下电源键开始数吧?  是那些啥所谓安全软件显示的吧?   自己按下电源键数的才算 鸟软件显示就是娱乐性质

  命令行 运行 msconfig 进去不需要自启的软件全部关闭自启可以有效减少开机时间     另外c胖太满或者有问题也会导致开机时间变成  还有 副硬盘有问题也有影响

如果两条内存频率不同会以低的那条运行  早期频率高的插1槽会导致不能开机    话说头一次见用台式机CPU的笔记本

网友:
不同的内存,组不了双通吧,,

网友:
碰到过amd专用条,速度就很慢。内存换别的机器,单条内存,或者换其他内存试试吧

网友:
内存不匹配吧!我原先2个1G,换成2个2G,速度快一倍!

网友:
win10的快速启动功能,一般关机相时会将内存转储到硬盘上,用固态的话把快速启动关了。

网友A:
神州、爱国者、朗科、华为,哈哈哈,情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州、爱国者、朗科、华为,哈哈哈,情怀

神舟挺好的,我的用了七八年了,性价比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舟挺好的,我的用了七八年了,性价比神机

真的是幸运之神降临

网友:
兼容问题,用了固态应该起飞了。。。。

网友:
有可能是拖后腿降频不兼容,我的5700g想装CPU超频版单通道3600运存,为了更容易点亮进入bios主板界面,win7可能不兼容5700g最大8线程问题,结果华硕B550M重炮手一直点不亮,已经退掉。

网友:
这品牌,就不能买个好点的吗?另外下载4G还能用,怎么也8g单条弄两条一样的组双通道16G耍耍

网友:
神州电脑卡到你怀疑人生,居然还有人上当受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