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帮忙看一下我的笔记本屏幕怎么了,有黑斑块,能不能修复

楼主(2022-02-19):
帮忙看一下这个屏幕是怎么回事,怎么修复,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修不了,换屏,不知道型号和尺寸,价格不好说,几百是要花的。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A:
换屏,自己动手的话从2百多到4百多,看规格。特殊产品比如破果子之类或者整体总成的产品另算。

网友:
只能换屏,这种情况没法修的

网友:
我曾经有个垃圾台电的平板,也类似楼主这样,好像是被压伤了。然是后来居然自己恢复了,只留下一点点水印,不仔细看不出来。

网友:
我之前咸鱼买了一个笔记本收到后也这样了,后来自己好了

网友B:
应该是被东西压到了,直接换吧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买屏自己换,没有移动需求的话可以外接显示器。

网友C:
吹风机加热试试,我的电脑被女儿玩具压过也是这样,放了半个月竟然自己好了。有可能自己会好。

网友D:
屏幕漏液了,不怕咸鱼100块钱,维修店拆机200左右,全新高分400,铺普屏350

网友E:
压过的,布丁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自己动手的话从2百多到4百多,看规格。特殊产品比如破果子之类或者整体总成的产品另算。 ...

感谢,有空自己动手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风机加热试试,我的电脑被女儿玩具压过也是这样,放了半个月竟然自己好了。有可能自己会好。 ...

感谢,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漏液了,不怕咸鱼100块钱,维修店拆机200左右,全新高分400,铺普屏350

感谢,咸鱼怕被坑,我还是去淘宝店买了自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过的,布丁布丁

是的,放着桌子上被重物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被东西压到了,直接换吧

感谢,确实是被压到了

网友:
压了,屏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