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开小台灯,增加限流电阻,增长续航。

楼主(2022-02-19):
小台灯原来只能亮十来个小时。
原来工作电流大概在150mA
串入5.1欧姆电阻,电流下降到110mA左右。
显示亮度变化肉眼看基本变化不大。
wechat_upload16452301756210385f8d6a2
wechat_upload16452301776210386135095
wechat_upload16452301796210386325058
wechat_upload1645230180621038649314a

网友A:
你应该串个LED进去,减少热损失。

网友:
居然不是横流的。

仔细研究一下电路板,减小电流。
这样浪费热量,浪费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串个LED进去,减少热损失。

最好是红光LED导通电压1伏多,可以增加显色参数,减小分压发热损耗。550纳米黄绿光单金线垂直电流芯片,LED导通电压2伏多,缺点光效太低。

网友:
电阻会增加发热量的

网友:
脱裤儿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
不如串个二极管

网友:
换电池最实际了,弄什么电阻,二极管都是搞事了。

网友:
串电阻限流,延长使用时间,电阻阻值大小合适,显示亮度变化肉眼看基本变化不大。比串LED,二极管降压效果相对好一些,后者亮度有影响。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个万用表是亮点,这个牌子霸气,哈哈

网友(2022-03-24):
加二极管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不是串联分压,并联分流吗?在电源端电路板处下功夫,直接调整电流才是最佳的。看图片led端电压只有2.89v,不知道是不是在合适的工作电压范围内,否则不仅亮度,led色温和显色等参数都会发生变化,对眼睛危害更大。

网友:
楼主这个小台灯的LED灯珠较少,即便原来的工作电流有150mA,亮度也是大大滴不足啊,只能作为简易照明用途。我的小台灯有24颗灯珠,5V电压下的总电流有1.5A,亮度还算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