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寻求索尼DXF-601CE寻像器针脚定义

楼主(2022-02-19):
索尼DXF-601CE寻像器针脚定义

网友A:
这个我专业啊,玩了两三年了,DXF-601这个就是标准的8pin寻像器接口,所有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定义图就行:

按数字找定义,7是12V电压输入,1、4接地,6是视频输入,完事啦。

楼主(2022-10-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专业啊,玩了两三年了,DXF-601这个就是标准的8pin寻像器接口,所有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定义图就行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