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随身灯:我恒流啦!!!

楼主(2022-02-19):
一直在研究低压差的同步恒流芯片,以前没有找到,最近又想起这事了,找了下,哎哟妈真的有了啊,而且5V或者一节锂电池都可以用,还是同步的,少一个讨人厌的二极管。

HM2806 是一款由基准电压源、振荡电路、比较器、PWM/PFM 控制电路等构成的 CMOS 降压恒流驱动器。利用 PWM/PFM 自动切换控制电路达到可调占空比,具有全输入电压范围(2.0-6V)内的低纹波、高效率和大输出电流等特点。

论坛兑换那个灯珠颜色不均匀,四周发黄,后来从牙刷灯上扒拉了一个柔光罩下来装上,就好多了。

网友A:
我需要这样的灯,可以在积分商城让我换几个吗

网友B:
论坛兑换那个灯珠颜色不均匀-是欧司朗 灯珠?

网友:
咦~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这样的灯,可以在积分商城让我换几个吗

我给你pcb文件,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兑换那个灯珠颜色不均匀-是欧司朗 灯珠?

对就是那款,而且金黄色光效没有白色好,感觉暗一点,但是显色好一点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搞成商品的

网友C:
网上卖的USB灯,都是电阻降压保护,我都是买的这种,反正便宜,用红包和几毛钱一个,还是楼主自己设计的灯好啊!

网友:
搞成产品,福利坛友。

网友D:
改手电筒太合适了,  CE这里接开关, 开关电阻变大了也没事.

网友:
建议把USB插头省略,直接设计成PCB板铜箔,板子厚一点,可以双面插的。这样就正反都可以插,特别是给笔记本用,有时候要LED朝下做为背景灯。

网友:
改成铝基板是不是更适合散热?

网友:
看到0.22R的检流电阻,再同步也无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卖的USB灯,都是电阻降压保护,我都是买的这种,反正便宜,用红包和几毛钱一个,还是楼主自己设计的灯 ...

你这几种除了带散热那款外,其他我都有,还有牙刷那种彩色灯,我曾经有一大把,后来几毛钱包邮都让淘宝打掉了,就没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手电筒太合适了,  CE这里接开关, 开关电阻变大了也没事.

对,而且CE空着默认不亮,不需要接下拉电阻浪费电

网友E:
搜了一下,没包邮的,一两个玩玩,不值得,邮费太贵。
与ln2401电路一样。
ln2401倒是有包邮的,3毛多一个。
ln2403是大电流的,没搜到。
其实这类芯片还有好多,昨天看到裕芯里有好多同类芯片,一颗芯片管理充放电,就像现在剃须刀的芯片一样。只是有好多型号某宝搜不到。
楼上还有人问调光的,有这样的芯片,还支持模拟和pwm,可以直接接个可调电阻,可比那个触摸长按调节直观多了。
好奇的问一下,你们这些芯片的选型是怎么确定的呢?你咋知道有这种芯片的?现在的搜索引擎也不咋样,老是搜不到想要的。

网友:
有没有这样一个pd诱骗器,短按上(下)键,电压20mv步进,长按快速步进,QC3.0的200mv步进太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搜了一下,没包邮的,一两个玩玩,不值得,邮费太贵。
与ln2401电路一样。
ln2401倒是有包邮的,3毛多一个 ...

有一家0.6一个还包邮,不知道怎么样。类似的芯片还有PAM2804,也是0.1V反馈,还有使能脚能PWM调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家0.6一个还包邮,不知道怎么样。类似的芯片还有PAM2804,也是0.1V反馈,还有使能脚能PWM调光。 ...

看来以后搜索要用电脑模式了,手机端便宜的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