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对无线网卡支持很糟糕

楼主(2022-02-19):
联想笔记本,某次win10自动更新后,设备管理器里的无线网卡就多了个黄色感叹号,装了最新网卡驱动,感叹号消失,但wifi列表里自家路由器经常消失,有时能连上路由器,但几分钟后又自动断了。现在哪个版本的win10对网卡比较稳定?

网友:
我的win10企业版,一个网线一个无线,再加一个无线,装驱动时,直接崩了。无法启动,进安全模式可以,正常启动就蓝屏。不知咋搞。

网友:
会不会是无线网卡对win10支持很糟糕??

网友:
对太老的硬件支持都不好,不仅仅是无线网卡。

什么RT2770,以前的那些卡王之类的都不太好;甚至瑞银都无法正常驱动。

但新一点的RTL8188之类的支持还行,发热也低。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有可能是你的电脑太老旧了

楼主:
笔记本出厂就自带win10,官网上也只有win10的驱动,刚到手是好用的,就是某次win10自动更新才出状况的,这肯定是win10的锅

网友:
如果是正版win10,无论哪个版本都会更新成全新的版本。还有联想的网卡要买专用的

网友:
Windows自动更新确实更新出很多问题的。我老早就把它关了。

网友:
1909时候,我的微软官方出品的wifi 蓝牙无线usb网卡,支持得非常好,无需驱动,自动识别。21H1开始就经常断线。后来直接拉了条网线解决

网友A:
对于AX200网卡的支持也很糟糕,,下载可以跑满,,一上传就掉驱动了,,网卡就崩掉了,,只能重启解决

网友:
无线网卡本身稳定性就是玄学

网友B:
装 ltsc 吧
平均一个月升级一下安全补丁
什么烂七八糟的功能更新都没有
稳定不折腾

网友:
除非电脑不支持WIN7,否则还是7稳定。

网友:
应该是WIN10驱动对老硬件的支持不好,我一个老的摄像头就必须用老的驱动,不然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AX200网卡的支持也很糟糕,,下载可以跑满,,一上传就掉驱动了,,网卡就崩掉了,,只能重启解决 ...

同ax200感觉挺好的,没有断网掉驱动的情况,批次00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 ltsc 吧
平均一个月升级一下安全补丁
什么烂七八糟的功能更新都没有

确实省心,不过这几天总升级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省心,不过这几天总升级补丁

可以手动更新

自动更新 确实麻烦
上个月 我就剩他妈一个多G流量了
给我更新没了
害得我断网好几天

网友:
装完win10后,第一时间就要关闭自动更新和WD防火墙。
只要各种应用都正常,完全不需要打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ax200感觉挺好的,没有断网掉驱动的情况,批次003

我的是惠普的笔记本电脑,,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导致的,,目前都是用网线连接

网友:
Win10禁用更新是必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