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作死就不会死——我的博世go2的短暂人生

楼主(2022-02-19):
种草一年多之后,我无意中在某鱼中看到有88元的博世go2,于是终于如愿以偿地拥有了心仪已久的go2. 拿到手后进行了若干折腾和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633-1-1.html),虽然也出现了挫折,但终于还是越用越舒坦。但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转一会不转,今天拆开看原来是连接电机的导线在电机处断了。于是焊上,解决问题。
这时我的强迫症开始作祟了。我发现重新焊接的线弯曲角度不自然,向主板的方向弯曲看起来更舒服。于是重新焊接。该死的是这次我还是没有断开电池,于是电机不知道碰到了主板的哪里,火花出现,然后再按按键就没有反应了,指示灯也不亮。充电时指示灯倒正常。查三个保险丝都是通的。

现在我的打算是,直接把电池接在换向开关处(换向开关是直接接电机的),跨过所有控制电路。这样就不需要按键,只利用换向开关就可以使用了。拨到中间就是关,向前拨就紧螺丝,向后拨就松螺丝。只是这样容易因为电流太大而损坏换向开关。另外过流自停和电子刹车功能就没有了。要不用场效应管做增加个电子开关?(如图)只是我对用场效应管做开关还不懂,有谁能教我?

博士go2再次死而复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8734

网友:
烧ic了,继续折腾还值么?

网友:
场效应管直接做开关不行的,还得要有升压电路控制场管

网友:
安慰一下,拆了做配件挂闲鱼,只要等时间,能回一些本,要不去收一个板。

网友:
楼主折腾能学到不少东西,但是也费东西

网友:
不折腾还好

楼主:
今天那电机线又断了!看来得换一根硅胶线,然后用东西把电机抵住,不让电机后缩,免得经常运动而断线。

网友(2022-06-24):
引用 楼主:
今天那电机线又断了!看来得换一根硅胶线,然后用东西把电机抵住,不让电机后缩,免得经常运动而断线。 ...

难道电机还是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