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当容易的雕刻pcb电路板 的方法 sprint layout 60

楼主(2022-02-19):
看懂了吗这步相当重要 可以刻相当细的线 取决于你的雕刻机精度

然后用 Artcam

这一步可以用来抄板了  精度取决于你拍的照片

出刀路

然后如法炮制出钻孔刀路

然后上雕刻机  呵呵

用了一块上面有孔的板旧板刻了一下

打板
做实验时 相当快  一小时内搞定

网友:
有人想说了,免费打版不香吗。。我想说的是这个讲究的就是一个便捷。
当然打板香了

网友A:
简单的东西不要去打板,浪费资源还造成污染

网友B:
那不还得有小雕吗?
矢量图和图片大小没关系吧

网友C:
直接导出gerber,导入到JDpaint里面不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东西不要去打板,浪费资源还造成污染

手上现有的 插座  继电器等元件 孔距不适合洞洞板

这个制作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还得有小雕吗?
矢量图和图片大小没关系吧

直接关系线条清晰度  图片越大 越好 否则细线会断或者 粗线有锯齿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导出gerber,导入到JDpaint里面不更方便吗?

为什么要这样  有道理的  你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要是4层板呐

楼主:
定位翻面 刻2个两层 在用铜线过孔

网友D:
lay6不是可以直接输出铣削文件吗,我导出文件,激光机和数孔铣床都可以用啊

楼主(2022-03-28):
引用 网友D:
lay6不是可以直接输出铣削文件吗,我导出文件,激光机和数孔铣床都可以用啊 ...

麻烦你写个过程来看看。。

网友E:
这波很快, 我觉得用cad 也可以

网友F:
能识别gerber并立即生成gcode的软件都不用?比如文版的flatCAM,中文的CreateDCM,你这样转来转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识别gerber并立即生成gcode的软件都不用?比如文版的flatCAM,中文的CreateDCM,你这样转来转去的。{:013 ...

不熟悉英文   之前实过。  盗版的都不行  不是分辨率不够或者根本用不了
希望讲能用的 写个详细成功教程  不是猜测 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波很快, 我觉得用cad 也可以

cad 不熟 光装那个软件 就头痛  试过  还又复杂 。。。麻烦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熟悉英文   之前实过。  盗版的都不行  不是分辨率不够或者根本用不了
希望讲能用的 写个详细成功教 ...

中文的CreateDCM只认识protel99se的gerber文件,flatcad认识各种gerber,但是是英文的,用点心不用3天就会了,

楼主(2022-05-02):
引用 网友F:
中文的CreateDCM只认识protel99se的gerber文件,flatcad认识各种gerber,但是是英文的,用点心不用3天就 ...

还是麻烦   你这个 只能刻版 不可清除   你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