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小蚁1080P网络摄像头,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2-02-19):
突然就无法连接网络,排除网络故障后,发现是通电没反应,复位键也没用。
联系客服却过保修期,发给我一个刷机固件,尝试多次也无法恢复正常,决定放弃,拆开看看

楼主:
最后是喇叭,看不出哪里坏

网友A:
楼主你换个电源试下,我公司用了7 8个这个摄像头,去年有一个莫名其妙坏了,检查半天 刷固件都不行,换了个电源好了,而且那个原配电源测量是正常的,奇了怪了

网友B:
前天我的小蚁也坏了,摄像头语音说无线已连接成功,开始说英语This camera can only be used within 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换个电源试下,我公司用了7 8个这个摄像头,去年有一个莫名其妙坏了,检查半天 刷固件都不行,换了个 ...

线,电源适配器早就换过。 现在闲鱼搞了一个,装是原来位置,线和电源都是用旧的,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天我的小蚁也坏了,摄像头语音说无线已连接成功,开始说英语This camera can only be used within China. ...

你是不是用软路由翻Q了

网友:
Mstar光芒万丈

网友C:
检查usb座有无电进来,还有进来附近的电容,电阻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
买过几个小蚁摄像机,最大的缺点就是APP连接太慢了!小米的秒连,这个小蚁至少7-8秒!

网友:
看来问题很大,我买的小蚁1代运动相机安霸A7偶尔漏录音频,不如联咏96660稳定实惠,安霸联咏发热最大,注意机身温度,发烫时很容易漏录,凌阳icatch发热小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用软路由翻Q了

啊,要抽梯子?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要抽梯子?谢谢提醒

羡慕你的大梯子,我只能在手机用小梯子偷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usb座有无电进来,还有进来附近的电容,电阻二极管之类的。

谢谢指教,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usb座有无电进来,还有进来附近的电容,电阻二极管之类的。

竟然是MICRO 7P 母座,没找到引脚资料,反正所有脚之间都测不到电压,然后测它旁边的几个电容是短路状态,连拆四个都还是短路,所以电容没坏,再查下去就是这个大芯片了,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