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弱电子爱好者,请教色环电阻,谢谢。

楼主(2022-02-19):
如图色环电阻,只有红色比较明显,猜测“红金黑金黑”,是2欧吗?
请教这个阻值如何定义计算,得出是2欧的阻值。
谢谢

已经开路了,没办法用表测阻值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反过来读?

黑棕黑棕红   100欧+-2%

网友:
怎么我看是20欧的,不用测,也不用对标

网友:
很多时候厂家色环使用不规范,没办法从色环直接读到阻值的。还需配合电路使用环境分析数值,或万用表读数。

网友B:
https://tool.520101.com/yuanqijian/5sehuandianzu/
在线计算器也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反过来读?

黑棕黑棕红   100欧+-2%

如何看出来是100欧,明显不对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看出来是100欧,明显不对哦

2欧是从哪得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欧是从哪得知的?

从红色环读起,第二环 金(有疑问,金代表不了有效数字),第三环黑,0,第四环 金,第五环,黑

不是2欧,应该就是20欧。猜的,作用类似电磁炉上的22欧那只电阻。
但这个不是电磁炉上的,是一个开头电源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红色环读起,第二环 金(有疑问,金代表不了有效数字),第三环黑,0,第四环 金,第五环,黑

不是2欧 ...

你还是把板子图片放上来好,这电阻的2 4环,看图片既不像金色也不像黑色

网友:
黑棕黑棕红,100欧+-2%.只有这一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把板子图片放上来好,这电阻的2 4环,看图片既不像金色也不像黑色 ...

板上的有标注,22R/2W。  只是所用电阻阻值和标注感觉有出入,所以不懂就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s://tool.520101.com/yuanqijian/5sehuandianzu/
在线计算器也算不出来

你读反了,想必你经常用英文吧。

网友:
这个很神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的有标注,22R/2W。  只是所用电阻阻值和标注感觉有出入,所以不懂就请教。 ...

22R就是22欧了,有可能色环是红红黑金(或其它色)黑,第二 四环可能烧变色了
这实际上只是个4环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读反了,想必你经常用英文吧。

我估他是觉得五环电阻没有最后一环是黑色的,所以才由黑色开始读

网友:
电路板上都标了,这还不好读,所以说还是要把板子一起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他是觉得五环电阻没有最后一环是黑色的,所以才由黑色开始读

我估他是觉得五环电阻没有最后一环是黑色的

有的

此类色环电阻通常是伪五色环电阻,最后一环黑色表示工艺或用途,并不表示精度(阻值误差),这是与标准(正规)五色环电阻最大的差别之处。

网友:
除了最左边的红色,其他环的颜色有些混淆不清,没法区分金、银、黑,建议以PCB板上标注为准,没有标注的话先用洗洁精洗一下再看颜色。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2022-04-09):
同样是色弱,进来看看,同病相怜,我平常认不出就找老婆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