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深水宝翻车之百得9.6-18V充电器,拆开看看还有什么价值

楼主(2022-02-19):
佛山老的东西真的坏的很多,本来以为只是120V的,他们剪去卖了电源线,收到拆开测试发现保险管已经挂了,瞬间感觉不好,买的220转110V的变压器还在路上拆开量了一下那个大的管子3脚都是短路的,能不能断掉前端,直接怼一个笔记本电源接到充电电路呢?

楼主:
08N50C3 查到支持500V的,怎么会挂了呢?难道是电路中其他的短路影响测量了?

网友A:
修吧,加油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吧,加油骚年

他修不好,我判定的,不接受反驳

网友:
这个好的也不贵,不想折腾的话一定买包好的

楼主:
确实不会修,不过看这板子也觉得没什么特点

楼主:
这主芯片的资料查不到,有查得到的共享一下吗?

楼主:
在一个坏的笔记本电源上面拆下一个场效应管,换到这个上面居然就修好了^0^~

网友(2023-08-26):
我自己画了一个百得18V镍氢电池充电器电路图,请大侠们帮忙修改,谢谢。

网友B:
这种板子最结实

网友:
没必要修,直接找个开关电源的放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最结实

玻璃纤维板

网友:
干嘛要这么推崇国外货,pdd买个劣质货凑合用用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