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个冰箱怎样维修?(已修复)。

楼主(2022-02-19):
老冰箱面板不显示,以为按键坏,全换后才发现面板无5V输入,拆后电脑板也无5V电源。
请问应从何下手,估计冰箱也不能启动了,受这面板控制吗?谢谢了。
重上几张图片。

网友A:
关键是有没有220V交流电?

网友B:
依次查保险、变压器、7805……

网友:
变压器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有没有220V交流电?

谢谢,冰箱 冷藏室灯是好的,开冰箱门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次查保险、变压器、7805……

多谢,室内灯开冰箱门亮的,是查电脑板的变压器吗?

楼主:
感谢了,我再慢慢看下,是重点看这电脑板变压器吗?电源板变压器应是好的,冰箱室灯亮。

网友:
既然是电源问题,就从变压器输出开始查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冰箱门的线路断了,导致工作不正常,把电断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室内灯开冰箱门亮的,是查电脑板的变压器吗?

变压器进,出,12v,7805……

网友:
查一下5V那来的,就结啦。估计就是第五图右下那个变压器挂了。

网友:
把长板子拆出来,顺着输出5V那个脚一路查。

网友:
顺着5V往上查就是了。

网友:
有一个这种变频冰箱故障了,后来把各个插子拔下重插紧了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门轴里面的线断了

网友C:
没有输入220V?多半电源板挂了,换一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输入220V?多半电源板挂了,换一块吧

倒数第  5  张图左边220V输入电压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数第  5  张图左边220V输入电压是有的。

既然进来的有,那重点看看变压器

网友:
绿色的是变频板,不要管它先,这个是给压缩机驱动的。
变频版中间那2根应该就是控制变频版开启关断的或者是信号线。
冷藏室那个灯是通过开关直通220v,不用管它。
你得看下面那张黄色得板子,看220v(左下角那2根红黑线),这块板子没有电是启动不了。
有没有220v,然后有没有输出。估计上面兄弟猜的就是220v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