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搞不懂为啥有人还喜欢用这种表!汉研128C大屏幕触摸按键傻瓜智能万用表

楼主(2022-02-19):
这个表,胜利等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型号,估计都是一家代工的。
1.屏幕太大,跟手机一样,表面屏幕,容易磨损,磕碰,甚至脱胶。
2.反显屏实在看不清。适合摸黑用。
3.触摸按键不灵敏,但是却容易误操作!比如你手拿万用表,很容易误扔按键,关机状态手拿着表就自己开机了。
4.出厂精度普遍一般!(主板有校准跳线,短接后开机,全显时再次按开机键,进入CAL,但是有一定概率进校准失败)
5.主板板材很薄,元器件用料和焊接还凑合。
6.没有笔座,表笔线和万用表连接处容易折断。表笔线芯很细。
总之,你要不是业余玩玩,还是不用的好。买个正经表!

网友:
大屏显示,很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最开始选全自动万用表我也看中过这个,最后买了众仪

网友A:
还带手电筒功能呢
牛逼
要是带刮胡刀功能就更牛了

网友:
楼主不懂,这表就是在客户面前装逼用的,客户越看不懂的东西越能装逼,钱也能多收点

网友B:
这种表适合常出差人员,精度不错,DC电流没测?

网友:
这表可是做直播 和拍视频神器  字大观众都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适合常出差人员,精度不错,DC电流没测?

有电流,就不会有人说不会烧表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带手电筒功能呢
牛逼
要是带刮胡刀功能就更牛了

刮胡刀会有的

楼主:
这是到手时的精度,反复校准了三次,才调到还不多的程度。这芯片还有校准次数限制,不能随意校准

网友:
连表笔插座都没有的表,不是玩具还能是啥?

网友:
这玩意儿就像透明玻璃锅,是专门用来满足视觉效果的,至于干活儿嘛,还得是皮实可靠的

网友C:
我的那个及其难用的可能就是SD7501和楼主的一样,及其难用,110K电阻测量那真是狗屎,可能这种表比较傻瓜,随便插入220V不会炸,让新手感到放心
淘宝上的这种大屏销量确实高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个及其难用的可能就是SD7501和楼主的一样,及其难用,110K电阻测量那真是狗屎,可能这种表比较傻瓜, ...

淘宝要用表销量排行榜,前两页没几个是正经厂家的正常表 哈哈

网友:
手持数字万用表屏幕太大好像未必是优点。

网友:
驾照都有C2,有这个很正常。

网友:
正常啊  它能造出来必有使用它的人

网友:
这种表面向的主要是玩表玩家或者偶尔用一下的小白吧

网友D:
这个就是家用小白的玩具。

网友:
这是给那种不会换挡的小白用的,手动挡的表打错挡位可能就坏了,这个基本不会,相对比较简单的,正经用或者强干扰条件下还是算了吧,买个正经表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家用小白的玩具。

没错,萌新的玩具,小萌豆子专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