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macbookpro 13 SSD修复固件

楼主(2022-02-19):
macbookpro   13款1502   安装系统随机丢失文件,无法安装成功   怀疑SSD固件问题,求坛友帮忙给个固件以及升级方法

网友A:
urwtest跑一圈试试?这没法量产,更新固件估计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B:
这东西不会有固件流出的
放弃吧
不过可以某宝搞一个转接卡 把普通的nvme转接上苹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urwtest跑一圈试试?这没法量产,更新固件估计无法解决问题

谢谢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会有固件流出的
放弃吧
不过可以某宝搞一个转接卡 把普通的nvme转接上苹果 ...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别跑测试了 跑着跑着 别再坏了
建议趁着还能用 抓紧卖掉

网友:
3楼正解,正好换个容量大的,不过既然是苹果的,可以用timemachine,保存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