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烧毁的联想长条电源PA-1650-56LC

楼主(2022-02-19):
不通电打开坏的挺严重,线都烧断了

测量补线换上ok

还好不复杂,上机ok

网友(2022-08-30):
基本重要零部件一波都被带走了,为了维修而维修,没办法考虑其他的了,单只是拆开都挺费劲的。

网友(2024-03-14):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这块联想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PA-1650-56LC    电源芯片旁边的两个玻璃二极管1和2 是什么型号

网友(2024-06-02):
大佬,电路图能分享一下么?我的这条电源刚要进系统就保护了,原来一直正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