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充电口既然危险,为什么不能加个二极管?

楼主(2022-02-19):
看到市场监管局发布的消费提示,电动车充电口还是有一些危险性的,特别是对熊孩子。

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在充电口里加个二极管?是我想的简单了么?耐压大电流的二极管也不贵,比起其他带锁或者通过机关保护的方式来说,实现要简单的多,压降的问题,我觉得要么可以忽略不计,要么通过充电器设计抬高一点就行了。

还是说有什么知识盲点我没有考虑到?

网友A:
改成母头,充电的时候用个公头对接头就行

网友B:
改成要有握手协议才有输出会安全很多。

网友:
电瓶充电起火,专家说是使用者的问题,难后有了什么条例。话说电池加个热传感应器成本会增加多少。

网友:
好的品牌货肯定有,但是你知道的咱们就是山寨高手多

网友C:
因为就两根线而且串联二极管会导致充电器没法准确检测电池实时电压,除非有额外线或者电路,但是会明显增加成本 到时候用户嫌贵不买单

网友:
接个保险丝多香

网友D:
铅酸电池很少起火的,起火的大部分都是锂电池,问题是锂电池娘胎里带来的,电动汽车的BMS目前来说做的很不错了,还不是有起火的风险

网友E:
上面有安全充电口示例,厂家改一下就行,可能比较贵省钱了

网友F:
现在电瓶车都有个空气开关在屁股坐垫下面   短路应该会跳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母头,充电的时候用个公头对接头就行

也是一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很少起火的,起火的大部分都是锂电池,问题是锂电池娘胎里带来的,电动汽车的BMS目前来说做的很不 ...

这个消费提示里的危险不是电池本身引起,而是高压短接造成对人的灼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有安全充电口示例,厂家改一下就行,可能比较贵省钱了

改一下的成本应该还是比加个二极管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就两根线而且串联二极管会导致充电器没法准确检测电池实时电压,除非有额外线或者电路,但是会明显增加 ...

这个求指点,二极管不该是固定的压降么,对于电压几十伏的电瓶,损失个零点几伏应该也是不打紧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要有握手协议才有输出会安全很多。

不考虑成本的因素,握手协议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瓶车都有个空气开关在屁股坐垫下面   短路应该会跳闸吧

我曾经为了验证家里漏保的可靠性直接火零互怼,漏保跳倒也跳了,但是还是快不过嘣的一声一个巨大的电火花。所以我认为这个场景里,即使有空开,也避免不了造成电击伤害,只是程度肯定比没有空开好很多

网友:
老兄:危险主要发生在拔下供电线,露出供电口这期间。
充电、供电同口的(比如:雅马哈电动车),充电、供电电流方向不一致,不能加二极管。
充电、供电分口的(比如:澳柯马老款车),
充电口可以加。但这类充电口特别,不容易短路,加了作用不大;供电口一直接控制器,不外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求指点,二极管不该是固定的压降么,对于电压几十伏的电瓶,损失个零点几伏应该也是不打紧才对。 ...

损失一个二极管压降虽然没多大影响,但是没法检测到蓄电池实际电压,测量只是充电器输出电压,很多充电器检测不到电池电压是不会输出电压给电瓶充电(相当于插头输出没电 有安全保护功能,通俗电默认无输出,接电瓶才有输出)

网友:
所以电动车充电口(不是充电器)其实是有电压的吗?
是普遍电动车都这样,还是说只有个别伪劣产品是这样?

如果普遍都这样,那很不合理啊。一个公口的东西怎么能带几十伏电压啊?明显不安全啊。
别说用硬币去捅充电口,就算我不小心碰一下充电口都能电麻啊,60伏电动车你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损失一个二极管压降虽然没多大影响,但是没法检测到蓄电池实际电压,测量只是充电器输出电压,很多充电器 ...

多谢指点。大致明白了,对于需要电压检测的充电器,加二极管就不能检测了。果然还是有知识盲区。

刚看到一个视频,加二极管的利弊基本都说明白了,就是最后给出的方案也有点没事找事的感觉

https://m.ixigua.com/video/6941681589176762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