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台灯,再次改造,降低亮度功率。

楼主(2022-02-19):
拆掉r4和r5两颗电阻。
将1千欧的电阻换成5千欧的电阻,调整两路三极管的基极电阻,从而调整功率。
亮度下降一些,满足使用。
焊盘超级小,很不好焊。

网友:
台灯亮一点不好吗

网友:
亮度低了费眼

网友:
改造的精神值得表扬,直接买个飞利浦30089:有7档灯光可调,省心。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调光吗?

网友:
一直在找小电磨马达驱动板,想用这类板子来试试调速

网友:
不费灯费眼

网友:
又是脱裤放屁啊,瞎搞啊。

网友:
灯头串联红光二极管,增加显色性,减少电阻发热损耗。

网友:
你家没有废电路板吗,上面没有贴片电阻吗?找一个差不多的也行啊,

网友:
不是要换大容量 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