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万用表电池

楼主(2022-02-19):
这个9v电池是6颗小电池串联的,
三个还有电,三个一点电都没有了。

网友:
里面这是什么电池?

网友:
小号碱性电池

网友A:
这是改进版的,以前都是9V叠层电池,要是可充电的小电池就非常好了。

网友:
不错   拆1得6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换个软包电池加个DC-DC模块???

网友:
这个早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网友:
这个不错,以前的是叠了九层的

网友B:
这种电池每节是3伏?三拼三串是9V,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每节是3伏?三拼三串是9V,锂电池?

6串电池 1.5X6

网友:
叠层的没少用,这六串小电池的还没用过,不知咋样?

网友(2022-08-24):
小时候看科普书说 9v电池里面都是一层一层卷起来。现在看来有这种更廉价的结构了。

网友:
开眼界了,原来9V电池竟然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
碱性是不是比碳性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改进版的,以前都是9V叠层电池,要是可充电的小电池就非常好了。

改装成,锂电池供电,更方便

网友:
第一次见到是这种样子串起来的。

网友:
这样的堆叠方式还是很少见呢。

网友(2023-04-22):
这是碱性电池,电流比较大,叠层的是碳性,都是不可充电

网友:
这电池我也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