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重器!美国索伦森制造的4KW的可调电源(Sorensen DLM32-125E)

楼主(2022-02-19):
刚刚搞了一个美国索伦森Sorensen制造的4KW的可调电源(电压0-32V,电流0—125A,机器净重18.2公斤)三项220V和单项220V双输入的(三项电功率4KW,单项电功率限制在3KW,单项电时满功率限制在32V95A,或者24V125A),因为家里没有三项电,到手马上加装一个单项电输入插座,采用的是单项大电流机柜C20插座(服务器用的那种)。

楼主:
做工用料和设计,对比相同档次TDK顶级的GEN系列(TDK这系列的我也有),更加优秀,不愧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厂家。

电容全部是威马,电解全部是你吃糠(3个最大的主电解是美国日化,就是以前的思碧工厂),电阻全部是达尼DALE,保险丝全部是博士曼(福禄克万用表御用牌子),保险丝座子是凌特的,开关全部是C&K镀金高级开关。散热风扇是顶级德国EBMPAPST,内部走线干净干净整洁,相当养眼。

楼主:
2018年3月出厂的,内部一些零件是2017年11月生产的。

楼主:
内部非常干净整洁,完全没有多余的一条线(对比TDK顶级的GEN系列的线就太多了有点乱,keysight是德和Agilent安捷伦N系列也是相同的,也由TDK-Lamda代工贴牌)。可见其工业设计能力非同一般。

楼主:
简单的短路测试了一下其最大电流输出能力。126A是否能够直接烧电焊条啊我暗想其32V电压,125A电流应该能轻松烧2.0的电焊条了吧。改天烧一根电焊条测试测试,也许起弧能力要比真正的电焊机差一点吧。

网友A:
这么重,摆放不容易啊

网友B:
神器啊,体积也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摆放不容易啊

就这功率来说,18.2公斤真不算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器啊,体积也不是很大

嗯,19寸标准机架电源,2U,高功率密度电源。

网友:
这东西太可爱了

网友C:
这东西应该可以点焊电池了

网友D:
小巧的极品电源,还是可调的,价格不菲,应该是企业上用的,家庭用太浪费了。

楼主:
哈哈哈,的确漂亮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应该可以点焊电池了

这电源点焊电池是不行的。我另做的有大功率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巧的极品电源,还是可调的,价格不菲,应该是企业上用的,家庭用太浪费了。 ...

嗯,的确是工业用的标准机架电源,价格的确很高。因为我常常玩阳极氧化,玩电镀,对大电流有需求。下面我发过的贴子52楼里,就有我做的阳极氧化零件(空滤面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9918-1-1.html

网友E:
不是产品有多么顶级,而是国外采购不便价格便宜性能差不多元器件。

如果你经常拆欧美电器就知道了,他们能采购零件都是我们所说的顶级规格零件,就像富豪儿子说我不乱花钱一个月给我五万元会饿死街头一样。他们采购零件只会看供应商物料库反正贵的便宜的在他们眼里都差不多。
但是到了亚洲东西完全变了,日本比欧美便宜,韩国台湾比日本便宜,大陆已经东南亚比台韩更便宜,想保证一定利润只好找性能差不多零件更换,零件越来越差  铜镀金件换成铁镀锡件,粗的换细,反正性能大致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产品有多么顶级,而是国外采购不便价格便宜性能差不多元器件。

如果你经常拆欧美电器就知道了,他们能 ...

嗯,你说的没毛病,几万软民币的电源的确不算顶级。肯定还有更高级的。。。

网友:
可以电弧焊

网友:
宝贝啊 羡慕

楼主:
也许真可以烧电焊,因为电压电流都够用,唯一问题可能是电焊机的起弧电压60V-70V(工作电压是20V-30V),可能起弧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