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某宝几款常用LED触控调光模块简单汇总

楼主(2022-02-19):
一直喜欢用红外模块和触控模块的LED灯,挺方便实用的,相信用过的和DIY的也不少。但最常用的那款其实不好用,春节家里的模块坏了,于是在某宝找了下,发现了有其他选择,于是买来试试,价格都差不多,还有两款贵一点的没买。汇总如下。
最常见人用的是第三款,2.4-4.5V,用的sgl8022w,缺点是输出电流太小了,网上的解决方法是跳过二级管或者换大功率mos管,都有点麻烦,而且该芯片PWM频闪频率太低。但好像感觉距离长一点。
第二款,输入5-24V,最大3A,也就是最大72W, (看某些人卖的图片,芯片好像是8022ws)但我到手的看不到,实测5v和12V可用。而且同款还有带红外,可实现3-8cm距离感应。但玻纤板好薄。
第一款,写着OE-TP(百度没找到是什么意思),供电范围:DC 5-20V 推荐 12V 供电,输出电流:灌电流 MAX:10A ,推荐 3A 工作。但实测5V点不亮,12v可以,。而且写着可以调控电机,没试。芯片也是看不到型号,低亮时手机没拍出频闪。但默认感觉距离比第三款差,第三款我引出的触控铜片隔了很厚的陶瓷能工作,这款不行,当然可以自己试改电容调整。

第一和第二款用来代替第三款方便多了,上手就用。可惜都没有带rh6616 芯片的模块。想买来试的直接用图去搜就有了
还有两款贵一点的,但没看出优点在哪,没买。就直接贴个图吧。哪个坛友玩过欢迎补充。

PT4115 方案,20Khz频率

网友A:
最讨厌的就是触摸了 没手感, 还是物理按键和旋钮来的干脆

网友:
最后那个是恒流的,前面这几个是恒压的,LED建议还是恒流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的就是触摸了 没手感, 还是物理按键和旋钮来的干脆

品胜LCD液晶数显充电宝,有过触摸输出版本,碰到导电材料容易误按。以前诺基亚按键挺好,比现在触屏耐摔,可惜都学苹果触屏不弄太多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