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小型前置输入滤波插座,大幅提升微电设备的稳定性

楼主(2022-02-19):
最近对输入滤波器十分着迷,就是输入EMI电路(滤除电网带进了的杂波),但是一些低功耗的电子设备往往会精简掉这些电路使得稳定性大打折扣。
原材料:电子蚊香加热器/插排等基座,共模(10M或者以上),NTC-5D,X电容-0.1uf。
主要适用设备类型:小型家用交换机,智能音箱,手机充电器,网络播放盒子等小功率设备
效果变化例子:
未使用前:大厂5v/2A手机充电器,改线后直接带网络播放盒子,播放半小时死机 。
加入输入滤波电路(30M共模,x电容0.1u)后:盒子连续战斗几个小时无异常 。
注意:一些设备的适配器带压敏元件,需谨慎选用共模(可能需要大线径的)。

网友:
我有个变频空调的滤波模块,不知可行吗?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播放半小时死机 ?
能否确定死机的原因?

网友:
这个太折腾,连EMI电路都省略的电源,可想而知其效率好不到哪里去,我家里所有外置电源包括路由器手机充电器等,都挑选大厂货,现在家庭少则三两个多则十多个这种电源,比如苹果的5V1A充电头,待机功率不到0.1W,而很多山寨货甚至一些国产原配手机充电器待机功率都超过0.3W,多个电源在长期通电的情况下浪费的能源可不少

网友:
我觉得EMI电路一方面是给负载滤波,去除干扰
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是防止某些不佳负载污染电网。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片,是插头当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片,是插头当输出吗?

2脚母插,某多上买的 。一般是做插座延长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