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太阳能感应灯改连续触发

楼主(2022-02-19):
太阳能感应灯,接了10000毫安的电池组挂在客厅夜里用,效果很好,但是每次只能单次触发,灭了5秒之后才再次亮起来,请问怎么改接线可以连续触发呢?谢谢,芯片是2038a.

网友:
差不多十分钟过去了,你这拉一半就没了?

网友A:
在卧室用,太阳能就没必要了

网友B:
应该还有感应部分吧,一般有俩可调电阻,一个灵敏度,一个延时,间隔时间大多固定或跳线设置的,都在感应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卧室用,太阳能就没必要了

充当光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感应部分吧,一般有俩可调电阻,一个灵敏度,一个延时,间隔时间大多固定或跳线设置的,都在感应模 ...

感谢回复,我是希望能改连续触发,就是人在动作,灯一直亮,,现在是亮一会之后,人还在,过5秒钟才再次亮起来,就很尴尬了

网友C:
这芯片好冷门……没资料,可能需要改电路,外挂一个定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好冷门……没资料,可能需要改电路,外挂一个定时芯片。

感谢回复,太复杂就不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是希望能改连续触发,就是人在动作,灯一直亮,,现在是亮一会之后,人还在,过5秒钟才再次 ...

我的模块BISS0001芯片,用的是一个跳线设置成是否连续触发,也就是只要满足触发条件就一直亮,但间隔时间都不变的,防止误触发,这模块几块钱,你可以买个回来改掉,我这个也是自己买个模块,加个三极管改的。不过这些模块便宜的,都有问题,没事喜欢自己玩开关灯,
这地址是芯片介绍,需要的可以看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43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