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机N2815小主机,开机无显示,坛友有这个BIOS吗

楼主(2022-02-19):
外观

开机线

开机线改造了一下,包上了热缩管,

外壳散热

小主板

SOC 集成CPU

接口比较多

板号 。

配上DDR3L低电压 杂牌内存条,开机灯亮,没有显示

只插内存,

看下电流  0.27,

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 ,待机 0.03

不插内存条样的情况
通电 灯亮0.27,长按灯灭电流0.03 ,短按 灯亮电流0.27

换了根DDR3的 内存条,情况一样。

内存条都是好的。

看介绍 这N2815 只支持DDR3L低电压的内存条
会不会挑内存条呢?

读了下BIOS

8M的25Q64,

读出来又写回去,

还是原来的情况。

搜了下,网上关于 这样的小主机的信息很少,
找到一个外观一样的,N2920 求 BIOS 的,没有下文了的帖子。
他这个有显示,但好像COMS里面信息不全,
这估计是新创云 的小主机,应该可以通刷N2920 的BIOS。

上电,用料都还不错,用了黄豆,黑豆。
0.8,0.9 应该是CPU 电压 ,3.3 ,5V 外围芯片电压
1.33 是内存电压。

0.27 A的电流 CPU 应该没有短路。

BIOS 芯片位置,CPU供电。

COMS的电池电压3V 换了电池 情况一样。

没有蜂鸣器 来判断 故障点在那里。

初步判断
1,内存条兼容不好,因为这是个杂牌的 DDR3L 的低电压内存条16片颗粒。在 别的1.5V 内存 小主机上用的是好的,低电压的主板上没有试过。
2,BIOS 问题,但是现在找不到相应的 BIOS 来刷,应该类似的 N2805,N2815,N2820,N2920同个系列的 CPU 的BIOS 都是可以通用的。 在此求一个试试。

网友:
MSATA是机器自带的吗?

网友A:
拆电池让主板放下电,试试?接上键盘大小写键或数字键盘开关键有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池让主板放下电,试试?接上键盘大小写键或数字键盘开关键有切换?

拆电池试过了
接键盘开机 键盘没有电脑开机后那个闪灯的动作,按 数字,大小写键 没有反应。

网友:
换主板电池,可能有虚电。
换多两条内存试试。

网友:
电池旁边哪个RZBYY开头的应该是主板型号吧

网友:
大婶折腾了不少小主板哈,可惜偶帮不上忙!

网友:
应该是还没有开机,这种毛病不好处理

网友B:
VGA和HDMI都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和HDMI都试了吗

hdmi也试过了哦

网友:
私聊个合适价格拿来研究

网友:
给你发个2600 双网口吧   这个或许是时间长了  不知道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