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sup掌上游戏机

楼主(2022-02-19):
寒冷的大早上骑了十几公里路去同城花10块钱买的二手游戏机,拿回来充了两小时电,结果打不开了,我日,我一次都还没玩呢,就点不亮了,在买的时候还测试过的能点亮的,拿回来充一下电屏幕就点不亮了,于是乎,拆下电池看看,发现电池鼓包了,用万用表一量,日,4.8V,这么高电压?用钳子夹开看看有没有保护板,果然没有保护板,然后给主机夹上可调电源,还是点不亮屏幕,看来是坏了。拆开看看吧,给大侠们瞧瞧,怎么维修?虽然主板上一眼看到牛屎,但是也看到充电保护芯片了,为什么充一下电,还是会充鼓包过压了呢?我也检查了我自己的充电器,输出电压才5.2V,也不高啊。现在的情况是,打开电源开关,屏幕中间最左边指示灯能亮,但是屏幕却点不亮,各位大侠,该怎么维修?

网友A:
这也太脆弱了,被静电了?。试试屏幕排线重新插下?

网友B:
先换一块电池试试看。

网友:
前年数码值得买经常有推荐啊,23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一块电池试试看。

我用可调电源试过了,点不亮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脆弱了,被静电了?。试试屏幕排线重新插下?

我觉得是充电充鼓包了,供电电压4.8V偏高的问题,会不会是电池电压太高烧了主板什么地方或者烧芯片了

网友:
不会,到5v都不会烧元件

网友C:
U7可能是用于芯片供电,检查一下U7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U7可能是用于芯片供电,检查一下U7的输出电压。

U7是三端稳压芯片662k,输出3.2V多点,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U7是三端稳压芯片662k,输出3.2V多点,正常的

检查一下时钟、复位,如果没有问题,就是牛屎芯片、存储器或屏幕game 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时钟、复位,如果没有问题,就是牛屎芯片、存储器或屏幕game over了。 ...

牛屎坏了  就彻底玩完了  这种主控是牛屎的属于一次性的

网友D:
这种便宜玩意儿屏幕质量差,还不如直接在手机或平板上安装一个游戏机模拟器,然后插上USB游戏手柄或连接蓝牙手柄来玩,想省钱也可以用屏幕模拟按键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便宜玩意儿屏幕质量差,还不如直接在手机或平板上安装一个游戏机模拟器,然后插上USB游戏手柄或连接蓝 ...

玩MineCraft国际绿色版等触摸手柄,手机屏幕确实太小,建议买旧Android平板电脑。好像网上有Android变PS2模拟器,对Android配置要求太高,可惜PS2没有像MineCraft无关卡沙盒游戏。

网友:
拍的没对焦,糊了

网友:
23元包邮还修理,直接买新更加干手净脚了。

网友:
这货,我买来玩了几次就丢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便宜玩意儿屏幕质量差,还不如直接在手机或平板上安装一个游戏机模拟器,然后插上USB游戏手柄或连接蓝 ...

安卓用小鸡模拟器啊,就是可惜IOS的没有,只能俩手机用,还专门买了小鸡的手柄,玩起来确实舒服

网友:
这玩意居然还是个单面板,为了省成本,pcb layout还花了点功夫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我有一台开机花屏换晶振就好了。

网友:
楼主整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