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某单位送修的华三千兆交换机

楼主(2022-02-19):
元宵节那天,闵工电话通知,其单位的交换机有问题,让我去取过来维修,故障为不通电。拿到店里,通电试机,果然是不通电。拆开机壳一看,好大一块主板,同时也发现了电源板,目测没有发现问题。取下电源板,仔细检查,发现12v对地短路。满意为故障排除了,取下12v供电的肖特基二极管,发现一段已经击穿了。找了一个代换的装机,满意为故障排除了。通电试机,依旧没有反映,再检查电源高压部分,发现电源初级保险丝损坏,取下损坏的保险丝,发现里面没有发黑,找了一个新的保险管装上,串灯泡试机发现,灯泡常亮,而且隐约发现有滋滋的响声,感觉不好。断电继续查,发现300v高压电容两端阻值仅有40欧姆。这不正常啊,于是首先取下主供电的开关管,发现管子正常。再测高压电容两端还是40多欧,然后依次取下周围的PFC芯片、UC3845、LM393这三个芯片,发现故障依旧。然后逐一复原这几个芯片,又将PFC线圈取下,故障依然如此。后来发现开关变压器颜色不正常,取下开关变压器,在测试300v高压电容两端对地阻值正常。于是怀疑电源变压器损坏,在网上多方查找,没有找到同型号的变压器,只好找到一块原装的电源板,昨天电源板到货后,用表测试正常电源开关变压器初级那两个脚对地阻值没有40多欧。由此证明我的判断是准确,证明原机的开关变压器确实损坏。

这是拆开的样子,听说这个机子要三千多

看看这些风扇,就知道这交换机工作有多重要

看看主控

这是电源部分

还是建兴的电源

电源板背面

电源板正面

两个板子虽然型号一样,但是插线不一样

这就是原机电源板损坏的地方,正常的话这两个脚应该是不通的

这是买来的新板子同样两个脚的测量,验证了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新板子装上了

准备安装

机子型号

背面看着很新,听说才用了一年多

最后看看写的字打印出来,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