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东芝A100固态硬盘修复,电脑能识别但是打不开

楼主(2022-02-19):
东芝A100固态硬盘故障了,电脑能识别但是打不开,怀疑是固件问题
尝试刷固件但是失败了。
这个能修复吗,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到某宝上硬盘修复的店里问了说是芯片等硬件损坏修一下上千

网友A:
设置参一数有问题,总容量128,土狗选1,固定温度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参一数有问题,总容量128,土狗选1,固定温度40

土狗选1,怎么操作?

网友:
别人送了一个2263xt主控的研究好几天也没弄成功

网友:
总容量选自动吧,这个卡看起来应该有240G以上的,改成toggle 1.0再试试

网友(2022-09-05):
楼主把开卡的后续补写一下吧

网友(2022-12-14):
东芝能用这个开吗

网友:
用2.2.70版本,用东芝自己的固件可以开卡,SBFA10.3,SBFA10.4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