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6103s,捡个罗马仕的充电宝,准备修复,求资料!求指导!

楼主(2022-02-19):
捡个罗马仕的充电宝,准备修复,求资料!求指导!

到手很脏,清洗后,成色还不错,没有进水,电池微鼓,外壳开裂。
先充电,惊喜来了,充电器显示功率22w,这是支持pd3.0的呀,充电完毕,测试放电。
c口能充放,没有表,测不了。
A口可以5v2A冲手机,d+,d-是短接的。
重点来了,C口,只能0.5A充电,不能和手机握手!

拆,采用了sw6103s芯片,已经排除了插口接触问题,那么,是芯片坏了吗?
求资料,求战术指导!

网友:
不懂,不过最好电路板拍个照片上来

楼主:
图来了,正面

反面

芯片

这个是什么?

局部

电量显示

这个是充放电保护mos?

现在是c口,能触发快充,A口是数据线短接的5v2A口,没有协议。
B口不能握手成功,是芯片坏了吗?物理连接已经测试了,数据线都是通的。
测试设备是手机,在原装充电器,兼容充电器上都测试了协议和线材,都是正常的。

因为是捡来的,估计被扔的原因就是快充口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