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有一个U盘在听车机时突然断电,断电后就不能读了,插电脑读取很慢

楼主(2022-02-19):
车机没有问题,是U盘哪里坏了?有没有万能的量产工具试一试?免安装的最好了。

网友A:
重新买一个,PDD一般8元钱有几百首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买一个,PDD一般8元钱有几百首歌

必须得赞你,大佬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