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动定量投液问题,请教给位大神!

楼主(2022-02-19):
手里有个12v 5-40ml/min蠕动泵,养鱼自动加水排水问题解决了,自动加净化液问题不知道怎么弄,每100L水加10ml,怎么解决让蠕动泵在加水结束后按比例精准投放净化液或者设置固定的投放量。

网友A:
再买个定时定量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个定时定量泵。

那玩意不便宜吧

网友:
要求不是特别精确的话,就用定时器控制泵就行了,精确到秒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双头输出轴马达,一头加减速齿轮组,就有两边输出比例,但是你用蠕动泵,估计这个想法不能实现了。

网友:
如果是普通电机,给电机稳压供电,再定时控制药量。或者求出电机每转供药量,用单片机控制马达转数。

网友B:
医院里有一种术后止疼棒用的就是定时定量的小电机控制的,这种小设备是一次性的,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用易微联定时开关,有秒定时,成品闲鱼都已经卖得很久了。

网友:
用普通的小水泵,给水/排水,蠕动泵加液。

楼主:
谢谢大家的方案,看来定时的方案比较便宜好实现,自己测了下蠕动泵的流量,用5v电压启动一分钟能有25ml的量,这样买个8楼兄弟说的那个定时开关,设置下就完美解决投放的问题了,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医院里有一种术后止疼棒用的就是定时定量的小电机控制的,这种小设备是一次性的,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

镇痛泵,好像不是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镇痛泵,好像不是一次性的

镇痛泵不是一次性的,医院里使用是一次性的

网友:
电机换成步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