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洗车机喷嘴咋拆解?没有螺丝,无从下手

楼主(2022-02-19):
请教大伙,这个洗车机的可以转动喷嘴部分怎么拆解,这个部位没有螺丝,无从下手。

网友:
我也有个洗车喷枪坏了,水龙头开了就出水,想拆但无从下手,感觉是一拆就废那种

网友:
想想厂家是怎么装进去的,就能知道怎么拆下来了

网友:
塑料材质紧配合倒刺压入,里面有密封圈小心撬开,有些金属喷头对接后铆接收口。我觉得应该设计成螺纹结构,拧很多圈下来有利于修理弄通喷头。

网友:
是什么问题要拆解?是那种洗衣机正想找这一式卜喷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