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博世GO2 无损改造Type-C充电口 by:psqtdhx

楼主(2022-02-19):
博世GO2 MicroUSB 无损改造 Type-C充电口,废话不多,看图!

拆掉旧接口焊盘处理一下,引脚重叠部分贴一层高温胶带

找来一个贴片C口,插脚按焊盘间距整理一下

放上去,摆正

焊接,飞线

完成

顺手把无声按键换成松下有声按钮,避免误触启动

尾帽修整一下,严丝合缝

结束战斗!

总结:
相比1代,博世go 2代 按键启动、电子刹车和物理扭矩是最实用的升级,还是有许多不足,比如整机变长、掉批头、C口充电、换向开关位置没有一代顺手,直握的时候为了拇指能够到开关,握点太靠尾部,容易滑落,按压启动按钮误触等等;
按官网介绍,这款机器是针对机修、木工等工作场景应对6MM大螺丝设计,扭力偏大,小螺丝等精密维修,可以通过增减扭力弹簧来解决,问题不大,大部分人自己解决,夹头改自锁相对麻烦,大部分无法完成;
总体来说,博世go的这款直柄按压启动电动螺丝刀还是非常好用的,哪怕是一代,只要掌握松手手动打滑的高级技能,也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利器,二代必要时也还是要配合手动打滑滴!

网友A:
cc脚差颗电阻,你这样改完遇到c to c pd充电器充不了电~

网友B:
我把他换成了DC小口,用可调电源充电。。。

网友C:
改的不错 我也买了个  切口的 110包邮   有空也改下  你改过这个C口正反线都可以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 我也买了个  切口的 110包邮   有空也改下  你改过这个C口正反线都可以充电吧? ...

涨到这么贵了呀

网友D:
这个博士的开关叫什么?多大的?

网友E:
这个typec座和microusb的引脚完全一样吗?可以贴个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脚差颗电阻,你这样改完遇到c to c pd充电器充不了电~

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他换成了DC小口,用可调电源充电。。。

这货就是为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充电,都在家根本就不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 我也买了个  切口的 110包邮   有空也改下  你改过这个C口正反线都可以充电吧? ...

必须啊,A to C正反插没有问题,刚二楼提醒的对,C to C不能充电,要补一颗识别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 我也买了个  切口的 110包邮   有空也改下  你改过这个C口正反线都可以充电吧? ...

小黄鱼找找,前两天还有85块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博士的开关叫什么?多大的?

哪个博世开关?就普通的6*6*5的按钮开关,原机这种是无声静音开关,但是弹力太弱了,轻轻一摸就启动了,换成长寿命的松下锅盖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typec座和microusb的引脚完全一样吗?可以贴个连接吗

不一样啊,要修整飞线,

网友F:
费那么大劲干什么,一个转接头就搞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费那么大劲干什么,一个转接头就搞定的事情。。。。

为了攒发帖素材你信不?

网友:
感谢分享!改的挺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了攒发帖素材你信不?

WHAT?没明白什么意思,难道我这不是一个更简单有效的方法吗?改头是为了用TYPEC充电头,有了这个转接头,一样实现TYPEC充电啊

ps:个人认为把复杂的变简单了这才叫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F:
WHAT?没明白什么意思,难道我这不是一个更简单有效的方法吗?改头是为了用TYPEC充电头,有了这个转接头 ...

我买了不下20个转接头,现在嘛,能找到的不超过5个,有些东西不是想用就马上能找的到的!

网友:
这飞线是点睛之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不下20个转接头,现在嘛,能找到的不超过5个,有些东西不是想用就马上能找的到的! ...

我也觉得这样改很不错,家里的电器几乎都是type C,micro的线现在不方便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