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网上买了个60平方次级的变压器点焊机,尝试优化一下

楼主(2022-02-19):
变压器式的,卖家介绍0.3纯镍没问题,买了一台回来玩玩,卖家图片是这款:

内部图片这样的:

个人感觉这款点焊机整体价格不便宜,如果能够达到卖家所说的,觉得还是不错的~~核心就是12*5的60平方次级铜排,初级1000-4000W可调,具体效果还要看完成怎样,我会逐步向大家汇报。

黄铜快接感觉是个短板,打算改一下,先把快接拆了

变压器让卖家发货时取消了L转接,直接把铜条向上弯了一下

买的紫铜排还没到,原来配的35平方焊笔先不动,拆了黄铜快接后,用紫铜管套上
外径是11的,内径大约8.5-9

上刑具压扁

变成这样了,顺便问一下大家意见,这样压接的再用焊锡两头补一下意义大不?35平方线烙铁搞不掂,只能接用火枪烤铜管,上锡还要把铜管氧化层打磨掉挺麻烦

饿了,先去吃个宵夜~~~~

网友:
变压器给力

网友:
我见过这个,也很好奇,加油

网友:
占个位等直播

网友:
直接上锡锅效果估计会更好

网友:
期待后续测试

网友A:
没介绍多少钱那

网友B:
短板在控制上,怎么也做不到10毫秒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板在控制上,怎么也做不到10毫秒以下

是的,别人说这个和市电的频率有关,最短也20

网友:
改好了,看看焊接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哪儿买的,能否给个链接?也想买个

网友:
杀鸡何需牛刀

网友:
铁板点不上,镍带又太富裕。如果贵就犯不上了。

网友:
560瞬间解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介绍多少钱那

这个如果不要焊线估计500±

网友D:
电压档选50%,时间还选10毫秒不就是5毫秒?

楼主:
把绝缘的不知什么玻纤层拆掉~~~这东西不太好拆

小砂纸打磨一下去除氧化层

前端包上热缩管避免割伤点焊线

比划一下,应该是这样吧

3MM厚不锈钢片一开二,大家猜猜原来是什么用的

上螺丝压紧~~~应该差不多了~~本来想上锡,这个都是铜排,估计没法操作。。。。

买的70平方线及铜管到货了,先去收个快递,15*15的铜排还在路上,只能一点一点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果不要焊线估计500±

核心是变压器,其他东西自己弄会便宜不少~~我是第一次接触变压器点焊,就多花了些钱先配齐~~~
变压器比微波炉的要大一圈,含重新绕的1级线圈和2级线圈,咸鱼上有其他家互相抄功课的,价钱也还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档选50%,时间还选10毫秒不就是5毫秒?

好像不能这样计算的吧

楼主:
看了以前大家做点焊机的贴子,特别是变压器式的,感觉关键就是无限降低内阻,减内阻的关键就是能用紫铜的地方就不要用黄铜,能不用接头的最好直接压线,线材做短,目前改到这个程度估计原配的焊笔是个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