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捡到的创源定时插座换记忆电池 XCY-18

楼主(2022-02-19):
捡了个九成新创源科技出的定时插座,手上有个在用的金科德同款,刚看到屏幕不显时钟,百分百故障机,只是没想到只是待机电池挂了而已……

上手无显示,插电试用正常

处子标都没动过

强电与显示控制板还是分离的

很多大婶都拆过,显示板就不拆开展示了,

着重换记忆电池,没同型号层叠电池,好在内腔空间大,可以放个7号镍氢电池

换好,还挺和谐

装上后显示立马见效

和我在用的金科德一样,共可设置20组开关时间段

修好又多一个备用,上一次金科德罢工,还休息了2天,有了这个在,再不怕金科德无故罢工了……

网友:
那个纽扣电池一般都是可以充电的镍氢电池啊,放久了因为自放电就没电了,把定时插座插在插排上,过一会镍氢电池充上电就好了。

网友:
如果电池充了电还没显示,捅一下复位键一般就好了,这玩意一般就爱坏CBB,其他的还算耐用。

网友:
我的所有定时开关都是这样  一旦出现楼主所说 插电不管 一会就 恢复正常了   出了一个彻底坏了的  我也不会修 扔了

网友:
这个小纽扣电池在定时器里放久了充不了电。 所以只能单独拆出来傻充一会,我有个类似的放一年就没电了

网友A:
看到你捡了个好东西,比我丢了钱还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捡了个好东西,比我丢了钱还难受。

半夜压马路去

网友B:
明确告诉你,你换的电池比原来的还差,有其他本论坛,坛友测试过,原来的电池就是没电了,把前面的显示模块拔掉(防止激活电池时的,5V高电压烧毁),找一个手机充电器和不要的数据线,拿剪刀剪开,找到正负极,连接在电池两边(不要接反了),对电池强充一下就行了,差不多5~10秒,应该就有电了,这时候就可以装上了,给这个定时插座连接到220V一晚上,给里面电池,充一下电,就差不多了,完全不用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确告诉你,你换的电池比原来的还差,有其他本论坛,坛友测试过,原来的电池就是没电了,把前面的显示模块 ...

我插了半小时,结果还是不显示,以为挂了,昨天拆下来量了一下,只有0.2~0.3,所以就换了,那我再去翻垃圾桶把那旧的找回来救救

网友:
倍量电池已经沦为电子垃圾了,还是原来的纽扣电池耐用多了。

网友:
这种出口北美的定时插座质量才杠杠咯,可惜手机App端是全英文界面。

网友:
没有单片机呢,怎么点屏的,还有可以设时间的呢?

网友:
实际上是那个电池被过放到0V了,充电的时候电压是缓缓上升的,上升速率太慢,控制电路无法进入工作状态。
等到充一阵子电之后,对着复位戳一下就好了。
至于换的电池,他原始设计一般用的是镍镉电池,耐过充过放。如果换成镍氢电池的话,不耐过充过放,长期浮充电容易坏掉。但是由于原始设计充电电流非常小,其实,也凑合可以用比较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