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桌台灯触摸三挡调光恒流驱动

楼主(2022-02-19):
书桌台灯三档触摸调光,到了供暖期故障率特别高一天能损坏6台,修一台需要至少需要半小时太费事,请问大师们,恒流控制板接的硬灯条怎样购买来替换原灯条?台灯具体参数:电源输入是24伏0.5安的开关电源,两边的硬灯条是2并7串。谢谢
某宝购得一批300毫安输出的恒流调光触摸台灯驱动板,不到20天快烧没了,咨询某宝客服,客服解答不了此技术问题,技术部门春节放假还未开工,该板参数:输入电压5-24伏,恒流300毫安,通过调节电阻的位置可以使输出达到600毫安和900毫安,功率块查有关资料可以输出达到1000毫安,此板通电实测数据:接一条灯条板输出端电压19.5伏320毫安;两条全接板输出端电压20.5伏320毫安,说明该板质量很不错,投入使用前我做过多次超过15小时来进行破坏性试验,由于维修室温度达不到客房的温度,低于客房3度以上,也没有客房干燥,现使用一天或者几天板上的功率块就烧坏了,某宝客服答复是功率不匹配造成的,他们厂月销量不低于9000片。
请问各位师傅们,此硬灯条怎样选择参数,才能保证该台灯输出功率在6瓦左右且保证维修质量。属于安装工艺不好就不要说了,灯头不锈钢方片里边四角能掏的地方都让我掏空了用于控制板的散热,3M耐热双面胶和导热硅脂及多种粘合剂也全用上了,还是照样烧坏,也彻底没招了,请各位同行大师有空能帮我解答解答,不用说过多的理论,直接说怎么弄就行,只要能降低故障率不破坏外壳,使台灯功率能达到4瓦使用一个月不烧坏就行,我做过试验通过灯条串加电阻方法使输出电流降低到170毫安就能将就着用,但有的也用不长就再次烧坏。
我一直都坚信高手在民间,请各位大师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
把恒流板改到灯座里试试。

网友:
塑料的外壳,每条灯板超过1W就很热了,要想耐用,加强散热。

网友:
板子热熔胶固定???
好像有人说热熔胶导电的。若是用热熔胶,炸管是很正常的。用704吧,704一会也就干了。
你要是串电阻,要串在电源侧。

网友:
看着灯珠密度太高了,单靠铝基板散热肯定快坏,建议背面加铝片散热降低温度。

网友:
看样子是驱动散热不好。

楼主:
散热问题好像不存在,四角都让我掏空了,控制板下面也点了一点导热硅脂,应该 是功率或者是灯珠连接方式的问题,或者我可以这样问:24伏300毫安的恒流驱动可以带多少个这样的灯珠,灯珠怎样连接,

楼主:
这是又进行维修的照片,进一步完善维修工艺,最大可能的降低热量,

楼主:
总结一下,3020灯珠功率是0.2瓦,一条14个共计2.8瓦,两条5.6瓦,暖光灯珠2-2.2伏,最大电流60毫安,电压电流别超了就没有事,这估计就是专家说的功率匹配;再就是尽可能的解决好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