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XR XS SE2 12mini选哪个?纠结中

楼主(2022-02-19):
用了两年多的苹果7 因为基带门罢工,无奈得换手机,很纠结。
3000以内预算,其实最佳是se2 256,可惜没货
再次就是12mini,也是一机难求。

只能选XR  XS了,

XR 128 2100元,XS 256 2400元,价格都还行,可是一个屏幕lcd 一个OLED  以及电池续航都有区别,所以很纠结。论配置无疑XS牛逼,但是从技术方面,到底选哪个?
xr单层主板,xs开始双层了,
也有帖子说xs信号非常差,xr信号最好,可是发行价差距那么大,可能么?
请广大朋友指点迷津。

要求:不打游戏,要经久耐用,稳定的

网友:
苹果 没有耐用的  要3年一换电池 还好  别升最新系统 不然 3年要换机

网友A:
se2吧,和11是一个芯片,基带也比较好,信号也不错

网友B:
二手不买年份久,信号差是天线问题,不是网上说的基带问题,其他水果机我是没试过信号差,该断流的特定地方,以前诺基亚小米一样断流,本人移动,网上有说联通确实有毛病,无法求证

双层是热量散不掉和维修难度特大,和不玩游戏的用户没关系。从技术选是错误出发点,列需求,找对应技术,不然就是虚空打靶,那样当然新的贵的好。

12mini是这里面最合适的,但也不好,因为12开始电池健康损耗太快,倒不是续航差,100%的我是一天一充,中途偶尔有无线充,也不是因为不够用一天,是不想耗到底加快损耗,而且下班是只玩电脑的,上班很少摸鱼,就这样还9个月就能损耗成89%,关键换电池拆机不如指纹机容易,这次刚折腾完换了2500maH电芯,个人用户没法完成,外面不接活,最后外面拆机,自己换电芯,很不容易

XS/XR太重了,我顶多能适应160g的手机,OLED个人无感,这个取决于眼睛,不取决于屏幕,网上问只能得到一堆喷OLED的回答

综上,你能接受SE2,那就SE2,就我这种微信记录存8年的都用不到128G的一半,不知道256有什么必要,相册之类重要东西手机只能是个暂存地,在手机上安家不是好习惯

网友:
网上有个消息不知真假,SE3价格可能低过3000,

不如等等,暂时先拿个旧的先用着,

网友:
xs停产好久了,xr续航强,目前还有些店铺有的卖,12mini目前狗东自营还有的卖!se2狗东都是二手的在卖!论续航应该是xr>12mini>se2

网友C:
二手,凭什么耐用?有些条件不妨放低些,3000还买个二手机,真是感觉不值。

网友:
xr现在还能卖2100????我两年前才卖了1800好像

网友:
12mini续航一般,而且只能单卡,让我选就是xr。我现在用的11

网友D:
我16年4月买的港行6s 32G(之前用的4s 16G),一直用到21年,618才官网5千出头抢了个国行12 128G。以我这些年使用iPhone的实际经验,没有说什么信号特别差的时候,我是工程狗,经常会在荒郊野岭环境,安卓机有信号我也有,到没有信号的地,大家都没辙。至于楼上那位兄弟说12电池损耗大,我是没觉得,我从去年6月底用到现在,也8个月了,电池健康是99%。

网友E:
se3三月份马上就上市了买se3吧。价格跟se2一样。

网友:
肯定买最新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16年4月买的港行6s 32G(之前用的4s 16G),一直用到21年,618才官网5千出头抢了个国行12 128G。以我这些 ...

你的是6月新机吗,我的是4月的机,网上信息普遍指向12整代损耗变快,而且能搜到的信息13也不会,因此我个人认为是12这批电池有毛病,后期出的有可能正常

网友:
能够等就等,不能够等就买12迷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凭什么耐用?有些条件不妨放低些,3000还买个二手机,真是感觉不值。 ...

二手也就是“手”的问题而已,可以和机器本身没有关系,比如一大堆人追新,不乐意了转眼就出,或过了7天,又或者号称二奶机实则吃灰,机器全新或99新,所以我说了不买年份久的。能不能识别,看本事了,宝是需要“淘”的,当然大部分人是没这个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2吧,和11是一个芯片,基带也比较好,信号也不错

谢谢,可惜一机难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3三月份马上就上市了买se3吧。价格跟se2一样。

感谢支持,有道理,确实se系列就够用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我用不上,就是打电话 微信QQ抖音。而且se维修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不买年份久,信号差是天线问题,不是网上说的基带问题,其他水果机我是没试过信号差,该断流的特定地方 ...

感谢详细耐心的解答,确实,因特尔技术实力那么雄厚,应该不至于太差,毕竟我电脑多个因特尔无线网卡信号很满意。您感觉12迷你会很小么?
xr以后电池加密,换电池确实不容易,要刷电池保护板芯片,对于oled网上说就是贵  烧屏等等。
赞同你的回答,最佳是SE2 ,要么等Se3,或者12mini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详细耐心的解答,确实,因特尔技术实力那么雄厚,应该不至于太差,毕竟我电脑多个因特尔无线网卡信号 ...

换电池难不是因为电池加密,是因为全面屏的机器,屏幕个人很难拆开,需要90度均匀加热5分钟,家用工具无法达到,换电芯焊接本身我觉得很容易,保护板用原来的不用刷,实在手残用第三方成品电池,把日期倒调半个月,它就不一直弹窗的,问题不大。只是屏幕是请人拆的,人家只肯拆屏幕,电池35,手工费50。。。
OLED烧屏就烧了,损耗品 ,网上更多的是嫌弃看了眼睛疼,这个每个人体质不同真的没办法给建议

mini我个人觉得适合,它比8/SE2小一点,原来用8太宽单手个别角度不便,mini可以完全单手了,屏幕方面窄一点但长一点,个人能接受,但是有人就是觉得太小,因为手机是人家的全部,但对我手机就只是手机,玩的我有电脑,所以这个没办法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6月新机吗,我的是4月的机,网上信息普遍指向12整代损耗变快,而且能搜到的信息13也不会,因此我个 ...

记错了,是7月初收到的,7月初生产的新机。我看了一下,序列号是FF打头的。当时下单了也很惶恐,网上吐槽的一系列糟点,到手了发现非常幸运,所谓的绿屏、屏幕与边框缝大、电池不行、WiFi信号不好、APP闪退。。。都没有。我个人不玩手机游戏,不刷短视频。除了常用的电话、微信、企业微信、狗东、假货宝这些社交软件工作平台网购平台,用的比较多的功能就是相机功能,因为我日常工作中要拍照拍视频作为管理痕迹上传公司内网。电池充电我经常是在办公室,有空就快充一下,很少晚上插床头充一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