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这个SAJ三相变频器的功率是多少?没有铭牌参数的

楼主(2022-02-20):
变频器很大,查了一下是三相in  三相out的。
尺寸是37×22×20CM,能看出来是多少KW的吗?

网友:
貌似是三晶的变频器,可以去官网找下说明书,看看根据尺寸或者参数能不能查到具体的功率,目测0.75-3千瓦之间,具体还得查下,没尺寸不好说

网友A:
三晶SJ8000B,11-18.5kw体积

网友:
这个个头功率在15KW左右

网友:
去设置菜单里看最大能设置到多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晶SJ8000B,11-18.5kw体积

但是我看了一下X宝,里面的变频器各种功率好像都是这个体积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了一下X宝,里面的变频器各种功率好像都是这个体积的哦

应该是三晶的,你找下说明书看看,然后通电进入参数,对照下就行了,参数里面都有的

网友:
体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有的大壳子,功率反而小。还要看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三晶的,你找下说明书看看,然后通电进入参数,对照下就行了,参数里面都有的 ...

对了,我如果用单相220V→三相220V的变频器来给它供电,能不能启动这个三晶变频器呢?这样就看得到屏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我如果用单相220V→三相220V的变频器来给它供电,能不能启动这个三晶变频器呢?这样就看得到屏幕了 ...

貌似不可以,哪有单相变3相的?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可以,哪有单相变3相的?正弦波的,??

这种就是单相220进,三相220V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就是单相220进,三相220V输出。

你的那个是380的,接220试试看,估计能显示但是不工作,你试试看吧,或者外接直流进去试试,这玩意不太懂,修的少,